新人跪求大佬帮助!!!

楼主(2022-04-22):
上任房东留下来个飞机

就是这个 发动机我看是GP 42的

然后我现在想试试这个发动机是好的还是坏的

请问大佬们 这个是烧汽油的还是甲醇的 要是甲醇的需要多少的

还有这个火头是不是也得换一下子

跪求大佬指点呀

网友A:
甲醇机,最好把发动机拆下来打散保养一下,看看有没有拉缸,曲轴什么的是不是还活着,火头可以接1.2v电压电源看看亮度够不够,不亮或者暗淡就换,其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机,最好把发动机拆下来打散保养一下,看看有没有拉缸,曲轴什么的是不是还活着,火头可以接1.2v电压电 ...

大佬你说的我一个都不会…之前只是玩过电的

网友B:
在当地找个老鸟带你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当地找个老鸟带你玩

我在当地活了30多年了 玩固定翼的一个都没见过

网友:
甲醇飞机太脏了,也不容易伺候,还是飞电的简单

网友C:
买房子送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房子送飞机

700多万买的房子还不能送个飞机吗

网友:
淘宝有卖甲醇燃料,你还需要启动机点火电源

网友D:
这架飞机是当年很经典的,保养一下应该还能飞起来。
个人建议:
1、别手欠区去拨螺旋桨转动发动机,很多年没飞的飞机,曲轴或者活塞可能被变质的润滑油粘死,你大力气拨动的话,可能会把曲轴搞变形。
2、最好把发动机从拆下来拆散成零件状,用煤油泡24小时,用刷子把脏东西都清理干净。
2.5、把发动机组装好了后,去狗东买20%航模甲醇燃料(其实能自己配80%甲醇、20%蓖麻油,不加硝基的素油最好)。航模甲醇燃料马云家搜不到,找老商家问,应该能买到。狗东可以直接搜到。
3、如果没有拆散发动机又重新装好的信心,可以把发动机拆下来表面清理干净摆书架上展示。
4、把所有舵机拆掉,换新的,单个舵机重量40g,马云家调便宜的买就行,不贵。
5、把燃油系统拆掉,到马云家买一套拉力1.5kg~2kg级的电动系统(电机、电调、螺旋桨、电池、电动机内燃机转换架)。
6、把飞机擦干净、配件都安装好,摆书架上展示(很重要)。
7、用模拟器练习飞行。G7里面找到ky40这架飞机,做到能飞5边、定速直线、倒飞通场、连续10次起降不炸鸡。
8、多加几个航模微信群、QQ群(烂群及时退掉),找离你最近有经验的飞友(距离200公里都行),约个周末,把你的全套装备带着开车去找他,请他吃饭、喝酒和帮忙调飞机。
9、飞行!

网友:
看这做工是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架飞机是当年很经典的,保养一下应该还能飞起来。
个人建议:
1、别手欠区去拨螺旋桨转动发动机,很多 ...

为何大佬建议中有2条都是摆起来展示  。哈哈哈  有故事
改电动、找老鸟带,中肯之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架飞机是当年很经典的,保养一下应该还能飞起来。
个人建议:
1、别手欠区去拨螺旋桨转动发动机,很多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我一个都不会…之前只是玩过电的

拆发动机的时候记着在缸和活塞还有曲轴上做上记号,洗完了照记号装回去,不然还要重新磨车。

网友:
当年的经典,雷虎的练习机

网友:
没有老鸟带的话,这个还是收藏或者卖掉吧,发动机拆卸再装配不难,但是调校到稳定非常难,非常考验经验,当年我高中独自摸索,2年没有搞稳定一个全新的三叶32。另外这架老爷机当年非常经典,但年事已高,想要飞的话需要扒皮大修,这个又需要木机制作维修经验。你只玩过小电动,9.9成搞不定这个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当地活了30多年了 玩固定翼的一个都没见过

你可以在本论坛里搜“二冲发动机保养”,先看一下发动机如何拆装。你要准备工具:内六角扳手、拉马、热风枪、外六角梅花开口扳手、大力钳、专用活塞顶丝或后盖曲轴固定器“这个可能要自己做”,WD40防锈松剂,清洗甲醇(别用汽油或煤油清洗,密封圈会坏)

网友:
是个好飞机!仔细看一看、上一任好像也没有飞过、他送了二两醋给你、你要去买螃蟹啦

网友:
雷虎42么?
绝版好机 器;

网友:
老手能轻松搞定,新手还是不要搞了,如有兴趣,可以调试调试,研究学习一下,但最好不要真去飞,不然会后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架飞机是当年很经典的,保养一下应该还能飞起来。
个人建议:
1、别手欠区去拨螺旋桨转动发动机,很多 ...

请问是什么的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什么的模拟器?

Realflight 7 ,简称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