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60使用格式1850电池改制方法

楼主(2022-04-22):
改制后可使用格式1850电池,增加电池容量,飞行更暴力。

网友:
NND我看成了18650电池正准备开喷呢,突然刹车

网友(2022-05-23):
能飞多久?

楼主:
看你用什么电机,如果富丽原厂电机,可飞4分钟左右。

网友:
我改的X360装电池结构。用1550mAH电池,飞时间六分50秒。富丽X360的改造前,后。可以用稍大尺寸电池了,飞行时间增加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6960

网友:
X3就有上置电池的改装套件,富力6S1800就很好插

网友A:
改侧板+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侧板+1

网友:
不想折腾,不改的话还能用啥电池?

网友B:
复杂了啊。。。接换长一丢丢丢螺丝,上电池的时候松一下,啪啪一声之后再紧一下,就能飘飘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了啊。。。接换长一丢丢丢螺丝,上电池的时候松一下,啪啪一声之后再紧一下,就能飘飘飞了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