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电池串联问题!

楼主(2022-04-22):
RT 举例 1个2200mah 11.1v 的电池 是由三片3.7v 串联而成  容量2200mah除以3=单片733mah 如果串联不增加容量 3s电池到11.1v容量也应该不变,请问各位怎么理解这个容量和电压一起都增加了?感谢!

网友:
串联电压相加,容量不变,容量还是单片容量值!
并联容量相加,电压不变

网友A:
3 S 11.1V 2200mA, 是每片3.7V 都是2200mA.

网友B:
2200mah 11.1v电池单片容量是2200mah,单片电压3.7V。如果是3片并联:总电压3.7V,容量66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3 S 11.1V 2200mA, 是每片3.7V 都是2200mA.

3S如果其中一片1000MAH 其他两片都是2200 电压或者容量会受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mah 11.1v电池单片容量是2200mah,单片电压3.7V。如果是3片并联:总电压3.7V,容量6600mah.

3S如果其中一片1000MAH 其他两片都是2200 电压或者容量会受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3S如果其中一片1000MAH 其他两片都是2200 电压或者容量会受什么影响?

电压还是11.1,容量还是只能当2200的来使用。单片2200的放完电后,10000的还有电,但是再继续放电的话,2200的会过放,到最后放不出来电了就会变成一个负载,电压迅速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还是11.1,容量还是只能当2200的来使用。单片2200的放完电后,10000的还有电,但是再继续放电的话,2 ...

就是说3s 11v的电池 3片的容量实际有6600 只不过因为串联增电压不增容量 所以3片串一起就只有2200MAH  如果其中一片容量低 先放完电就会把整个电压脱下来 为了保证2200足够容量所以3片都要用2200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3s 11v的电池 3片的容量实际有6600 只不过因为串联增电压不增容量 所以3片串一起就只有2200MAH  如 ...

是的,整个电池容量就是最低的那片电池的容量,所以要一致是最好的。

网友:
串联、并联,一个是加电压一个是加容量。

网友:
航模的软包电池一般都都是单体3.7,那么3串就是3.73=11.1。

网友:
已上各位高手都回答得很清晰,我就不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还是11.1,容量还是只能当2200的来使用。单片2200的放完电后,10000的还有电,但是再继续放电的话,2 ...

楼主说的是1Ah,不是10Ah。

网友:
引用 楼主:
3S如果其中一片1000MAH 其他两片都是2200 电压或者容量会受什么影响?

串联遵从木桶效应,容量以最小的那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