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家怎么在kt板上用丙烯涂装的啊?

楼主(2022-04-22):
自制血腥男爵已经试飞成功
买了马利牌的丙烯,怎么涂装感觉都怪怪的
请教大家说怎么弄的

网友:
没有稀释

网友:
酒精稀释再喷就好看了

网友:
刷不行,得喷~

网友:
用酒精稀释,再用丝袜或者纱布过滤,粘稠程度比酸奶希一点,用喷枪,除了附着力不行,其他都很不错

楼主:
谢谢模友指点

网友:
丙烯不能直接刷,要沾水稀释,过干过稀都不好,应该是加一点点水能顺畅的运笔

楼主:
我准备下一架用砂纸打磨一下表面再刷丙烯了
把表层覆膜撕掉强度就没有了,只能稍加破坏一下

网友:
哈哈,我之前也试过,坚果号刷的。丙烯需要兑水,然后多刷几次,尽量一个方向,这样远看还行,但是近看还是能看出来痕迹,最简单的就是用彩色贴纸

楼主:
这个漂亮
看来彩色胶带是最好的选择了
或者下次用胶带封好边上自喷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下一架用砂纸打磨一下表面再刷丙烯了
把表层覆膜撕掉强度就没有了,只能稍加破坏一下

直接刷就是了,表面无需处理,刷不匀是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就是了,表面无需处理,刷不匀是手法问题

我也技术不到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漂亮
看来彩色胶带是最好的选择了
或者下次用胶带封好边上自喷漆了

kt板我记得耐不住自喷漆,会腐蚀(主要是泡沫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我记得耐不住自喷漆,会腐蚀(主要是泡沫芯)

是 的,会腐蚀板芯
必须要用胶带封起来

网友C:
我在想能不能用海绵蘸颜料往上按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能不能用海绵蘸颜料往上按压??

这应该是个好主意

网友:
我之前都是用的喷绘图纸,要么就是自喷漆搞一下机头和翅膀能分辨就行。

网友:
直接用美工排笔刷,粗糙一点很正常,对飞行没什么影响,远看也看不出来

网友:
我直接在kt板上缠了一圈胶带,一边做了加强一边能上涂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