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泵版-大白鲨

楼主(2022-04-23):
大白鲨船型优美,内部空间大,浮力高,可速度,可姿态,心仪已久,汽油动力太脏,累,吵,臭,不考虑。
自己定了船壳,自己动手改装的双喷泵动力。
配置:海豚35MM金属喷泵 豹子4092 1000KV 好盈海王180A 6s 10000mah skyrc陀螺仪 极速60左右 姿态优美 控制灵活,声音顺畅,非常满意!

网友A:
楼主船壳在哪定的,可以给个链接吗?也想改一台玩,以前有一台大火中烧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船壳在哪定的,可以给个链接吗?也想改一台玩,以前有一台大火中烧了。谢谢

找天富龙 不一定马上有 要等他们生产的时候多做套船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船壳在哪定的,可以给个链接吗?也想改一台玩,以前有一台大火中烧了。谢谢

类似大船壳闲鱼上多了。

网友B:
你这船这样装下来比较重了。有几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船这样装下来比较重了。有几斤?

比汽油艇轻多了 我还嫌它轻 你看吃水线

网友:
好漂亮的大家伙

网友:
有钱人!双喷。。。

网友C:
改的非常棒,有视频看看嘛?船舱两个短棍子是接受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非常棒,有视频看看嘛?船舱两个短棍子是接受天线?

是的 接收天线罩 视频还没拍 下次我的时候拍一个

网友D:
有个小提问就是怎么倒车,好像喷泵出口是不是要做个倒车的罩子才行。这条船是直接为了速度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小提问就是怎么倒车,好像喷泵出口是不是要做个倒车的罩子才行。这条船是直接为了速度设计的?

不能倒车,喷泵的船转弯半径很小,就不需要倒车了

网友E:
在陀螺仪有什么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陀螺仪有什么做用

喷射艇有2个特点,玩过都知道了。
1,跑不直。
2,转弯非常容易推头。
陀螺仪能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倒车,喷泵的船转弯半径很小,就不需要倒车了

正常调头没问题,但如果扎水草或者啥,就最好有倒车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喷射艇有2个特点,玩过都知道了。
1,跑不直。
2,转弯非常容易推头。

这俩问题基本都是 水刀太小了 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天富龙 不一定马上有 要等他们生产的时候多做套船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俩问题基本都是 水刀太小了 导致

没用的,1米水刀说不定有用

网友:
喷泵装在斜面,喷口又能水平转向,是定制的泵还是喷口角度可调?

网友G:
泵体装在斜面,喷口又是水平的,是定制的泵还是喷口角度可调?

楼主(2022-07-28):
引用 网友G:
泵体装在斜面,喷口又是水平的,是定制的泵还是喷口角度可调?

这么点倾斜角度影响不到喷泵的平衡

网友:
可惜没视频

网友H:
两个泵有点高,不压仓的话转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泵有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泵有点高,不压仓的话转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泵有效啊?

不会 水是从底部吸进去的 外侧的泵不存在空转现象

网友(2022-11-29):
我有一条汽油的,准备改电。300A电调,SSS56123电机

网友:
我也有个喷泵大白鲨,不过是个汽油的

网友I:
单泵,4082,KV提到1500,,能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泵,4082,KV提到1500,,能驱动吗?

动是能动 就是速度起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泵,4082,KV提到1500,,能驱动吗?

35mm的喷泵,6s, 1000kv上下挺合适了,1500kv 6s的话,转速太高,电机可能扛不住这么大电流,而且气蚀下叶轮很快就会废了。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G:
泵体装在斜面,喷口又是水平的,是定制的泵还是喷口角度可调?

内部泵喷是斜着装的,尾部法兰是水平装的,这样喷口就水平转了

网友J(2023-04-03):
我的老吸不到水,应该在哪配重,重心大概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老吸不到水,应该在哪配重,重心大概在哪

重心在船尾向前30c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