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有刷电调额外驱动声音对比

楼主(2022-04-24):
一般电调都能听到电调驱动电机的额外声("嘀嘀嘀嘀..."), 油门越小声音越明显(之前用的好盈,火凤凰电调,恒龙坦克都有这个声音) 本视频对有刷电调额外驱动声音进行了对比

网友A:
看着不错,还有线性,稳定性,动力这些呢?综合都好那还差不多。毕竟电调这东西,声音可以说是最靠后考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还有线性,稳定性,动力这些呢?综合都好那还差不多。毕竟电调这东西,声音可以说是最靠后考虑的 ...

当然都是 "线性,稳定性,动力" 都做好,  再比更多细节.  你觉得呢? 比如最后那个双路 ,性能可参考 "16斤履带车快跑" 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8756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都是 "线性,稳定性,动力" 都做好,  再比更多细节.  你觉得呢? 比如最后那个双路 ,性能可参考 "16 ...

送几套给大伙试试看?

网友:
这个声音正常的,因为调速的原理不同,是“脉宽调速”和“线性调速”的区别。

网友(2022-09-11):
我不懂这些只是看看,学习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