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AV4.0四轴GPS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2-04-24):
整了半个月了,还没整明白,请路过的大佬指导一二,感激不尽。我很确定GPS的TX,RX接对了,那个波特率也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御动力

哈哈,有年头了,当测试机架用

网友B:
端口要正确设置,协议要填正确,设置选项要正确填gps芯片型号,有的飞控要插电才能显示gps

网友C:
我当时也搞了半个月,提示1,到GPS 模块厂家下一个软件设置波特率3XXXX和通讯协议(软件比较复杂但B站有视频教学) ,提示2,用设置命令将GPS端口的通讯数据显示出来,以判断波特和协议是否设置正确。  具体的细节记不清了,望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也搞了半个月,提示1,到GPS 模块厂家下一个软件设置波特率3XXXX和通讯协议(软件比较复杂但B站有视 ...

好的非常感谢,我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要正确设置,协议要填正确,设置选项要正确填gps芯片型号,有的飞控要插电才能显示gps

GPS的芯片型号在哪填写?我软件里没看到呀,需要用命令页面设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S的芯片型号在哪填写?我软件里没看到呀,需要用命令页面设置吗

8代GPS  M8 就是型号。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协议不对,Bn880的通讯协议是NMEA 不是UBLOX

网友E:
看下通信协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代GPS  M8 就是型号。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协议不对,Bn880的通讯协议是NMEA 不是UBLOX

我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通信协议对不对

通讯不是UBLOX嘛,我现在查的所有资料都是这个,楼上兄弟说不是,我今天回去看看

网友F:
接线和设置都没什么问题,换个其他GPS看看,御动力在某个大油门值范围下会共振,使用GPS模式并不安全

网友G:
Bn880的通讯协议是NME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和设置都没什么问题,换个其他GPS看看,御动力在某个大油门值范围下会共振,使用GPS模式并不安全

正在买新的GPS,我现在也有点怀疑是不是GP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Bn880的通讯协议是NMEA

我也设置了,但是还是不对,我想换个GPS试试,是不是GPS坏了

网友:
GPS 接 232 USB 模块接电脑 用GPS 软件直接测试GPS。 在软件里设置波特率自动协议自动,GPS 是好的就可以被电脑识别。 再带电脑和GPS到室外试试信号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