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7不能锁尾了

楼主(2022-04-24):
刚到手发现悬停时飘忽不定,看说明书长按遥控器左上角按键可以调整,所以就想试试正常降落后再长按此按键,遥控器灯由慢闪变为常亮,飞机尾灯并没有停止闪烁,结果下次再起飞,飞机就打转转了,感觉就不锁尾,再无法起飞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更怪,有时起飞就不锁尾,有时飞一会儿空中不锁尾转几圈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更怪,有时起飞就不锁尾,有时飞一会儿空中不锁尾转几圈又好了

怎么才能联系到厂家技术 咨询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竟然是尾浆水孔变大了,今天换了个尾浆正常了,新尾浆安装电机轴上很紧,而原来的尾浆很容易就拿下来,可能是电机轴和尾浆打滑导致的,给大家也提供个经验教训

网友B(2022-06-19):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三种程度。
要么电机,要么浆叶,要么设计问题。
1.拿出备用尾桨,换上,还是这样。。。就是尾电机问题。
2.条件允许的话换个其他机器上的尾电机。还不行。就是设计问题。直接退货。
3.设计问题。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三种程度。
要么电机,要么浆叶,要么设计问题。
1.拿出备用尾桨,换上,还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