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艇反扭,好像没办法。

楼主(2022-04-24):
走直线,但是转弯时右转远远大于左转。
测试了下,左转时,速度越高,半径越大;右转时,速度越高,半径越小。螺旋桨的反扭会导致船体右旋(从尾部看)。所以应该是反扭导致
这个好像没办法。

网友:
外行说一句,好像有个水刀

网友A:
所以来整双发猫,双发虾…………吧

网友B:
不太了解,听说飞机是通过将电机偏着装来抵消反扭,不知船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了解,听说飞机是通过将电机偏着装来抵消反扭,不知船是不是也可以。

船有,但是只能解决不走直线的问题,没法解决左右转弯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船有,但是只能解决不走直线的问题,没法解决左右转弯不一样的问题。

哦,这么看来,有可能是舵机安装的问题,比如舵臂角度调整一下,或者遥控器上调节一下类似油门曲线之类的参数(比如方向曲线,只是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我的船40cm,上的2835无刷,开始也是反扭大,40%油门船就又倾很明显,在快一点直接翻船,后来在船的左边加了150克配重,就是汽车轮胎做动平衡的那种贴片,就解决了,只是船下水静止的时候姿态不太好看,朝左边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来整双发猫,双发虾…………吧

双发的应该是没有反扭,有个双发的外壳,还没时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船40cm,上的2835无刷,开始也是反扭大,40%油门船就又倾很明显,在快一点直接翻船,后来在船的左边加 ...

这个只能固定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么看来,有可能是舵机安装的问题,比如舵臂角度调整一下,或者遥控器上调节一下类似油门曲线之类的 ...

还得和油门联动。
飞机我都改双发了,好飞得很,不用调。看来船也是双发好。

网友D:
可以用共轴反桨

楼主(2022-06-04):
那不如双发了。共轴反桨的我很少看到

网友E:
船长110cm,宽28cm.
电机:3674 4级无刷电机kv2075
电调:飞盈佳乐150a船用水冷双向电调
舵机:辉胜Mg958 20kg/0.15s数码高压舵机.
一个是比较慢40左右
二个出轴有改进建议?
老账号忘记密码,新账号发不了帖子

网友:
我的船三个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共轴反桨

朋友 可以详细讲一下共轴反浆吗 对这个很感兴趣 轮胎搜索几乎没什么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 可以详细讲一下共轴反浆吗 对这个很感兴趣 轮胎搜索几乎没什么信息

他是玩飞机的,飞机有成品,船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船长110cm,宽28cm.
电机:3674 4级无刷电机kv2075
电调:飞盈佳乐150a船用水冷双向电调

这船十多年前的吧 我300多也入了一条改装空间比较大 船不是一般的慢  玻璃钢很薄的比较软   应该在刷点儿环氧树脂上汽油发动机可能好点儿吧  这么大的船电动也玩不了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船十多年前的吧 我300多也入了一条改装空间比较大 船不是一般的慢  玻璃钢很薄的比较软   应该在刷点儿 ...

不慢,豹子4074+150 a+43cnc+6s4000,80km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船十多年前的吧 我300多也入了一条改装空间比较大 船不是一般的慢  玻璃钢很薄的比较软   应该在刷点儿 ...

薄轻,重点受力部位玻纤环氧加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薄轻,重点受力部位玻纤环氧加固了

主要是船壳加五金价格便宜   你这从新涂装了比原来好看太多了

网友H(2022-09-23):
快艇门外汉的一点思考,快艇的转向舵一般都是偏置的。当船转弯,船身侧倾,如果向安装舵的一侧,则船舵插水变深,舵效加强。反之插水变浅,舵效减弱。
我自己由于玩船水域狭小,深受其扰,尝试把舵安到螺旋桨正后,问题解决。也尝试过两侧对称安装双舵,舵可以比单舵时略小,同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快艇门外汉的一点思考,快艇的转向舵一般都是偏置的。当船转弯,船身侧倾,如果向安装舵的一侧,则船舵插水 ...

是个好办法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C:
我的船40cm,上的2835无刷,开始也是反扭大,40%油门船就又倾很明显,在快一点直接翻船,后来在船的左边加 ...

2835内转子确实反扭非常严重,如果换成外转子,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3-09-19):
水刀有没有办法辅助

网友(2024-04-03):
单轴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