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做套材的吗?

楼主(2022-04-25):
有什么新的科普套材可以提供吗?车船飞机都可以。没时间自己设计。如果有老师有新的套材请联系我。13662509190

网友A:
太笼统了,车船飞机套材淘宝上有很多,价格有高有低,自己挑选合适的不行吗?“新”是指什么?没用过的套材是不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车船飞机套材淘宝上有很多,价格有高有低,自己挑选合适的不行吗?“新”是指什么?没用过的套材 ...

淘宝上我们用了80%左右,好飞好调适合小孩子的就那么几个。车船的科普类近几年都没有什么新品出现。出现的都用过了。还有一些不符合车本身形状的也没有再用,比如火车类,没有轨道,用的是车轮也不能算是火车。
看到老师您的主页有很多科普类型的飞机,如果有套材的话可以合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我们用了80%左右,好飞好调适合小孩子的就那么几个。车船的科普类近几年都没有什么新品出现。出现 ...

适合小孩子的飞机有很多,但是能用好的人不多。这里边有器材方面的问题,也有使用者自身的问题,很难说清楚是哪个方面的问题。比如,江苏省指定的进校园科普器材之一——“航空圆梦”初级橡筋飞机,他们的老师飞不了30秒,把飞机寄给我研究,我只装了5架飞机就飞走了3架,并且在室内篮球场里也飞了一分钟。这个飞机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但飞机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只要纠正了器材存在的质量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器材。像这样的情况也在其他器材上存在,比如翼神橡筋动力扑翼机很多人都没飞好它,但我制作的扑翼机却能飞得很好,这里除了器材可能存在问题外,更多是使用者不会调整而造成的。我做的很多飞机都是针对初学者而设计的,但是,也不是随便做就能飞好,而且,我都没有专门做成套材形式,只是提供做法和材料,希望学习者能自己动手制作,得到真正的学习锻炼,掌握制作和调整的技能,所以只适合学校有经验的老师带着孩子做,并不适合一般人自己搞。比如,普及用的小室内橡筋飞机就是提供做飞机用的木条和零件,没有老师指导是很难由学生自己做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小孩子的飞机有很多,但是能用好的人不多。这里边有器材方面的问题,也有使用者自身的问题,很难说清 ...

非常认可老师您的说法。老师的教法确实是很大的原因。首先是承认我们老师没有认真的研究每款飞机的特性,飞机看似简单确是三模里面最难调整的。我们飞橡筋动力的飞机确实很难飞到30秒。比如中天的轻骑士,我们没换橡筋学生能飞20几秒,换了橡筋才能达到30-40多秒。您说的扑翼机,我们最好的成绩才10几秒。没有超过20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