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futaba枪控用的接收机做遥控船用那种制式的遥控距离远啊?

楼主(2022-04-25):
futaba枪控有T-FHSS制式和S-FHSS制式的接收机,有人试过吗?哪种制式的遥控距离远些啊?

网友:
现在市面主流2.4G遥控器,一般遥控距离都在100米以上,但是我们玩船基本都是可视距离,也就是50米范围内,大多数也就20米左右,所以,你大胆用哈

网友:
不带回传的接收机比较远

网友:
       水上模型遥控器在发射功率一样的情况下,最好使用频率低的比较好,比如模友们玩的潜水艇模型,就使用的 FM 35MHZ、40MHZ的,没有听说使用2.4G的遥控潜水艇的!水对于2.4G的高频率信号有吸收作用,咱们自己家使用的微波炉使用的频率就是2.4G的,利用水分吸收高频率电波进行加热的。 2.4G遥控器使用在目视范围的陆上模型、空间模型较好。遥控距离远的还是频率低的比较好,如:过去使用的传呼机。但是频率低发射机天线与接收机天线比较大。有的人说枪控比板控发射功率小。在水上模型本人所使用的3PK遥控器,是可以随便更换同品牌板控中,高、中、低频道高频头的遥控器,所以不存在板控发射功率比枪控功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