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又遇到使用6S电池抖动抽疯问题了

楼主(2022-04-25):
使用设备如下:

5寸机,幻蜂60A的32位电调,幻蜂F7 PRO V2飞控,2306,1750KV电机

现像如下:

接4S电池,一切正常,稳如泰山,操控自如,满油筋斗,快速或者慢速翻滚都没有任何问题,电量消耗也正常,落地电机都是凉的;
接6S电池,问题就来了,一起飞就听到有杂音,10多秒落地摸电机就明显发热。强行飞起来,有一次平稳飞行中自己向右倾斜坠机;慢速翻滚还可以完成,快速翻滚一下子滚多圈,最后一次因高度低,抽风后炸机;

我自己已经排除的嫌疑:
1.不是飞控问题,我换了一个airbot的电调与这个飞控配合,所有参数不变,6S那叫一个稳,无可挑剔;
2.不是飞控与电调连接的排线问题,我换过排线,直接焊过线,也没有作用,都是4S没有问题,6S不行;

现在定位就在于这个电调了,请教大佬们,到底电调的哪些元件有问题导致这种现像,或者这款电调不支持6S?有使用6S在这款电调上的吗?

另外,我发现同样是幻蜂60A的32位电调,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电调的四个主控芯片是打磨过的,看不出型号,这种的电调,在开启双向dshot协议时,如果选择dshot600协议,在地面站上用鼠标拖动电机,会有百分之零点几的错误率,不幸的是,我这个电调就是这种;还有一种是四个主控芯片没有打磨过的,型号是F051K66,这款电调就没有上述的错误率。是不是与这个有关,也没有条件测试了。

麻烦有经验的大佬赐教。。。。

网友:
电调是允许啥规格电池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我是用的曼巴f405 dji+化骨龙那个新款的60a 32位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我是用的曼巴f405 dji+化骨龙那个新款的60a 32位电调

这种问题看来还是很多的,感觉应该是电调的某个,或者某些元件在高电压下工作不正常,应该是这些元件性能有问题,没有全坏,但性能不良,估计可能与使用了不合格的元件,或者进过水等因素有关。大概率是MOS管或者MOS管驱动芯片,只是我自己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我是用的曼巴f405 dji+化骨龙那个新款的60a 32位电调

你的60A电调,MOS管上面的印字是什么?

网友B:
在开启双向dshot协议

這個關閉看看
真的不行換飛控  我遇過抽風 是飛控 STM  他是 REMARK  還有一個加速器 電壓不穩 OR 快壞了  接觸不良等等

楼主:
问题确定:就是幻蜂这款电调不支持6S
我确定步骤如下:
1.先换了飞控,问题依旧;
2.然后换了一个其它品牌的电调,问题解决;
3.然后再换回这款电调,问题重现,然后抽疯炸机后,电调坏;
4.然后我找了同样的一个电调,一直使用4S没有出过问题的,换上后使用6S,问题重现;

由此确定,这款电调,不支持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启双向dshot协议

你说的这些操作,都试过,无效,最后确定,就是这款电调不支持6S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确定:就是幻蜂这款电调不支持6S
我确定步骤如下:
1.先换了飞控,问题依旧;

确实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上次我装机的时候,飞机电调图传飞控摄像头所有原件单拿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装在一起飞机就抖的不能飞,就会有共振,之后我换了一个飞控就好了。原来的飞控放在别的飞机上也都正常的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盈60安电调用6s,对于某一些电机,可能在大油门下丢步,可以通过退磁补偿来进行调整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上次我装机的时候,飞机电调图传飞控摄像头所有原件单拿出来都没有问 ...

比较复杂,但我这个不是失步问题,用6S时,一起飞离地1米,平稳飞听声音都异常,不到半分钟,摸电机就烫;也不是电机不匹配的问题,因为一开始一个用户发现这种问题,将电调和飞控发给我,让我检查的。

网友:
升级一下电调固件~!我用大通 55a 128k 用32.9固件 拉电机就会有杂音 电机有摩擦的声音,官方单独放出个32.91 刷了就好了

网友(2022-06-08):
我手里有个好盈的四合一电调,说是支持3-4S,用3S很稳,但是用4S的话,电调发热高,调试起飞就抽风,kv1900的电机用4s 上5寸三叶桨应该不会过载,不知道为啥,4s就是抽,看来我也得换个电调了,否则只能3S上6寸三叶桨了,机架最大6寸,

网友D:
没有垃圾电调,只要你愿意足够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垃圾电调,只要你愿意足够的电容。

不太懂你的意思,我尝试加了电容,最大加了1000UF的电容,以及尝试不加电容,结果现像都是一样的,感觉这款电调的主控芯片可能有问题,都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开双向dshot600协议时,连接地面站测试电机时,会出现1%左右的错误率,我曾经尝试将其中一路主控芯片换成f051k66,换的这一路就没有错误率。至少说明原装的主控芯片处理能力不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的意思,我尝试加了电容,最大加了1000UF的电容,以及尝试不加电容,结果现像都是一样的,感觉这 ...

6S电必须加电容,建议是高频低阻的电解。我现在一般用倆50v470uF。可以有效地抑制电调噪音。并且电容引脚长度不要超过2厘米(我知道这在某些机架和电调搭配下不太好放)。  至于你说的情况,也有可能使用了替换芯片,造成性能不匹配……
但我个人也用过几个不知名电调,和好电调对比是差一点,但都是还能用的。
确实用不了的情况,只要他们描述支持6S就可以支持,遇到个体问题,可以联系售后。我有块小品牌电调前后返了两次,都修好了。一次是一个毛毛虫被桨打碎了导致电调短路,一次是被我自己弄的小焊锡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电必须加电容,建议是高频低阻的电解。我现在一般用倆50v470uF。可以有效地抑制电调噪音。并且电容引 ...

6S是不是必须加电容,我还真不确定,我测试时,为了对比,特地在任何设备都不变的情况下,只换了曼巴电调,另外也换过airbot的使用GD主控的电调,都不加电容,非常稳,无论低油门还是满油门,都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我平时无论用4S还是6S,都不加电容,我个人感觉加电容的必要性不大,只是个人的体会。
只是为了测试找原因,我才特地加过电容。
实际上,你想到的这些可能原因,基本上我都想过,也都试过,前后测试了半个月,烧掉了我好几个其它设备,我甚至打算将电调上的所有元件都逐渐全换掉,但只换了一部分后,就炸坏,无法修复了。后来又搞到一个完全一样的,也是主控"打磨“过的,装上测试,也是同样的现像。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这款”打磨“主控芯片的电调,使用的一定是羞于见人的性能差的主控芯片,用不了6S。

如果有哪位玩家有这款”打磨“主控芯片的电调,可以试用一下6S,交流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6S是不是必须加电容,我还真不确定,我测试时,为了对比,特地在任何设备都不变的情况下,只换了曼巴电调 ...

可以自己更换电调的芯片,同时又不确定6S是不是必须加电容。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更换电调的芯片,同时又不确定6S是不是必须加电容。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换电调芯片很简单。对于正常的电调,我装机时,都不接电容,一直用6S,我使用刀锋、漫巴、airbot电调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以有人说必须接电容,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从理论上我也分析不出来,从实践中我也测试不出来。倒是发现过有用户因为接了电容,反而在接6S电池时抖动严重的情况,最后反馈说是因为将电容接到了靠近电池插头一端。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2908-1-1.html。
其中有一层说得挺有意思:你同样可以问:脾脏有什么作用呢?胆囊有什么作用呢?我割掉以后,照样活得好好的啊。
不少工程师还停留在用“工作”和“不工作”来评价一个产品的性能,这样的程度。

我看过dronemash的示波器演示,他测试各种电调。6S电下电调在油门快速波动时可以达到50V以上,电容从470uF开始加,真的是越大效果会越好。显著减少电调噪音和抑制尖峰电压。

我个人经验是,用4S时不加电容没问题,到了6S不加就是会有不稳定的情况。而且所有的电调都highly recommend 在使用6S时使用电容。好盈60A甚至出场都帮你焊接好了,这块是少有的能在D2400正常工作的电调。

目前我的电调都很健康~ 你可以随意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2908-1-1.html。
其中有一层说得挺有意思:你同样可以问: ...

这个幻蜂电调,从不加电容,到加不同的电容,直到加到1000UF的电容,都试过,问题都一样,确定不是电容的问题。实际上,用户就是带着电容出问题,才找我解决的。
对于目前市面上的32位电调,实际上原理图基本都是一样的,但价格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用的芯片多数是F051K66,MOS驱动芯片也多数是6288Q,既然主控芯片和MOS驱动芯片都一样,那么为什么价格会有较大差别?差别可能也就出在使用的MOS管的性能了。估计不是只加个电容就能抹平这个性能差别的。
好盈60A32位电调,每个MOS管的G极电阻是20欧姆,每个低端MOS的G极还有一个10K的下拉电阻接地,而同样指标的刀蜂或者airbot电调,每个高端MOS的G极电阻是0欧姆,每个低端MOS管的G极电阻是10欧姆,并且没有接地电阻(多数电调这样设计),你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设计吗?我认为好盈电调追求的是稳定,而不追求极致的响应速度。而刀蜂或者airbot可能相反,追求的高响应速度,所以在设计上不同于好盈,同时你看一下这几个品牌使用的MOS管,我感觉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加额外的电容,以及在设计时加额外的电阻等这些增加稳定性,同时会降低灵活性的措施,都是对硬件性能不足的弥补措施。
如果你是一个熟练飞手,在所有设备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好盈60A32位电调,与使用高响应的刀锋或者airbot电调,不外加电容,在操作手感上,绝对是能明显体会出差别的。我一个飞行菜鸟,都有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幻蜂电调,从不加电容,到加不同的电容,直到加到1000UF的电容,都试过,问题都一样,确定不是电容的 ...

试过一次别人的好盈60akiss v2,只感觉比我那个furling32 + kiss v2顺滑。手感肯定是不一样。

bl飞得很少,主要飞fettec 电调。电容不敢少。都用两颗50v的。

至于这个幻蜂,我觉得,出现问题应该找官方售后啊,遇上墨迹的售后就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不过有时候确实是别人人手不够。只要你有耐心,换到能用为止.. 然后对比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