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空中熄火~~原因找到了

楼主(2022-04-26):
https://b23.tv/qsmxj3M
去年端午节,直升机航行中忽然熄火,当时飞控没有插sd卡,因此一直没找到熄火的原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飞穿越机,也熄火了,才发现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遥控器,用了好几年了,估计是电子设备老化了。希望我的教训,减少摩友的炸鸡,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只要有高度熄火也可以安全降落

网友A:
所以你这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这是什么遥控器

华科尔遥控器,以前一直挺好的,用的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 futaba

华科尔的遥控器,白色的那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遥控器,白色的那款

电位器磨损?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正常,很多年前用FS9也是如此,国产控为了所谓的遥控距离,高频头都工作在满负荷或者超负荷状态,而且华坑控最容易干扰别人失控,我试过飞直机的时候朋友开控立马失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华科尔遥控器,以前一直挺好的,用的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我也是被华科尔d10搞到退魔  开关经常沒反应  就开盖刮了几下铜片  也没搞那些插线  装上后就经常失控 炸机炸得我怀疑人生   后来才知道距离二 三十米就失控  华坑真不是吹的  才一年的新控就这样

网友:
我的最近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 总是会去怪遥控器 特别是用国产控的时候 先别说你这次就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这个视频真无法证实只是遥控或者接收部分的故障) 就是上次的问题与这次也可能风牛马不相及
ps: 我没有华家的控 不过身边模友在用华控飞直机和固定翼的 一直状态正常的

网友:
我的华科尔黑d10用了7年了,模拟和真机一直高频使用,还行,没出过异常。几年就要检查一下摇杆的线是不是磨了。应该尽快退役了。

网友E:
也有可能是附近有发射塔干扰,也会自己断动力,这控感觉抗干扰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被华科尔d10搞到退魔  开关经常沒反应  就开盖刮了几下铜片  也没搞那些插线  装上后就经常失控 炸 ...

我的那个控前几年一直很好,加了功率放大器,直升机飞了5公里远也没有失控,应该是电位器磨损,它的开关经常断,我都是自己买配件修,没多少钱的。华科尔还是挺良心的,你买到的那个可能品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附近有发射塔干扰,也会自己断动力,这控感觉抗干扰不太行。

刚开始也觉得是干扰,后来飞穿越机,近距离也是同样问题就怀疑是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磨损?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换了就好了

对的,就是机械磨损了,所以让它退役吧,用了好久了,还是二手买过来的

网友:
我的白D10一出來就買了
現在還很好用
這是這幾年我買過最值得的控

网友F:
请问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用的什么飞控

pixha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