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75铝合金的一些事儿。

楼主(2022-04-26):
因为尺寸有点儿大,自己车床加工不了,最近找机加工订做了几个7075零件。拿到手打孔的时候发现材料有些软啊,比起自己从淘宝买的那些7075棒料,板材,软好多,感觉质感上就跟6061差不多了,但是装车床上高转速车了一下,又没有6061那么粘刀。然后用我手里的7075棒料与加工件,相互敲击,加工件明显软好多,好多凹坑。真是奇了怪了,跟机加工卖家理论认为人家是拿6系铝合金蒙我。人家说可以鉴定,谁的问题谁负责全部费用,我心里又含糊了,这么有底气!

于是百度搜索资料才发现,单纯7075材料确实软,布氏硬度大概只有60左右,而牌号后缀带T的硬度翻了一倍,比如7075 T6。我又问了我买棒料板材那家,他们说他家卖的7075实际都是T6,我才恍然大悟!

百度查牌号硬度表,7075-O的硬度只有60HB,7075-T6的硬度是150HB。

大家遇到过吗?7075还有哪些细分小类,有什么特点,交流交流!

网友:
买过一个便宜的7075,卖家说不是T6,比较软。弄成薄片掰一掰比较有感觉。
6061好像也一样,有的软得像泥,有的用得挺好。

网友:
金属材料都有热处理的区别

尺寸不大的话,可以自己搞个马弗炉玩玩,但工艺肯定不如冶炼厂的好

网友A:
1、你买的不一定是7075.  7075比6061更硬更脆,加工不粘刀。T6是指的热处理工艺。经过T6处理后,,理论上硬度150H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买的不一定是7075.  7075比6061更硬更脆,加工不粘刀。T6是指的热处理工艺。经过T6处理后,,理论上硬 ...

百度查牌号硬度表,7075-O的硬度只有60HB,7075-T6的硬度是150HB。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查牌号硬度表,7075-O的硬度只有60HB,7075-T6的硬度是150HB。

7075要点应该是屈服强度,我试过把7075和6061分别车成4mm的棒子,
然后用电子秤拉,6061是2kg拉力就拉弯了,7075达到4kg多。
这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
补图

网友:
不错不错,又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75要点应该是屈服强度,我试过把7075和6061分别车成4mm的棒子,
然后用电子秤拉,6061是2kg拉力就拉弯 ...

别说,这是个很实际的方法,可以试试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075要点应该是屈服强度,我试过把7075和6061分别车成4mm的棒子,
然后用电子秤拉,6061是2kg拉力就拉弯 ...

这个,这个。。。。。。。。。。。

参考吧

真正屈服强度是用拉力试验机,平行于轴线方向拉

网友D:
买过一块7075料, 比一般铝硬不少,别的铝划他划不出痕迹打滑。钻,铣加工起来比45号钢容易,就是锉起来打滑,铝屑粘在锉上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块7075料, 比一般铝硬不少,别的铝划他划不出痕迹打滑。钻,铣加工起来比45号钢容易,就是锉起来打 ...

嗯嗯,那您买到的是7075T6类的铝合金,确实是所描述的那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您买到的是7075T6类的铝合金,确实是所描述的那样。

你买到的是不是没时效的?

网友:
又学了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个。。。。。。。。。。。

参考吧

别说些不切合实际的,
这个已经能绝对分辨出7075和6061了,
难道个人玩家还要把两个型号的成份分析出来有没有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到的是不是没时效的?

玩儿了这么长时间铝合金零件,居然不懂材料,哈哈。应该是吧,牌号估计是7075-O。-O意思可能是original的意思吧?也是查了百度发现的居然7075也可以很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儿了这么长时间铝合金零件,居然不懂材料,哈哈。应该是吧,牌号估计是7075-O。-O意思可能是original的 ...

人工时效能增加硬度

网友:
同步轮的护圈好像是7075的,车的时候很难车,车掉护圈之后里面的就很好车了

网友:
铝合金要有强度且还要加工的话必须要买结尾带T651的

网友(2022-06-22):
引用 网友B:
7075要点应该是屈服强度,我试过把7075和6061分别车成4mm的棒子,
然后用电子秤拉,6061是2kg拉力就拉弯 ...

这个方法直观有效。

网友(2023-09-14):
没条件淬火

网友F:
贫夕夕一样的套路

网友G:
就是没热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