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B6平衡充加装散热风扇求助

楼主(2022-04-26):
问一下有没有改过B6平衡充的前辈,这东西大功率充电散热不好,发热大,正好手头有一个5V的小风扇,想加装上增加散热效果,但不知道在哪里取电合适,电源输入是18V的,求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并联到1s的平衡插就可以了吧,有没多大电流和压降,影响不了多少
或者液晶引脚2,再随便找个地就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到1s的平衡插就可以了吧,有没多大电流和压降,影响不了多少
或者液晶引脚2,再随便找个地就是5v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加个降压模块也可以

网友C:
买个USB风扇,在旁边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降压模块也可以

也有考虑过,复杂了就,里面空间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USB风扇,在旁边吹。

效果有限,还是贴上直接吹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不客气,可以试试,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我是用电脑的旧风扇,正好12V,做个架上面放B6,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有限,还是贴上直接吹好一些

USB风扇的风量怕是比你这个小风扇效果好哦。

网友:
没用过b6,不过可以说个思路,先看哪些原件热,然后想办法导到外壳或者加散热片,再考虑用不用风扇

网友:
这个小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