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尾巴问题

楼主(2022-04-26):
我的M2之前都飞的好好的,上星期刚刚倒飞状态,突然抽搐,尾巴失灵摔机。幸亏在草地上,捡起来看,尾巴不转了,本来以为是尾电机烧了,换了个新的,结果故障同样,这个是啥子问题呢

网友:
换电调板吧

网友A:
哎,我之前的m2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把我的m2卖了全部买的其他机,还有人怼我,大概意思说我是托。看来是通病哟

网友:
电调这么脆啊

楼主:
明天打电话问问售后,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
我M2是空中卡舵然后炸鸡。。。反正国产的厂家见不得人说一点点不好。习惯就好。。。踩坑后换牌子就行了。

网友:
尾巴经常卡一卡,抽搐。厂家从来不承认。配件贵,换个尾电机还100元,上次打电话给售后,听到旁边的人说,“这个电机你们卖别人一百块钱,有没有搞错?”

网友:
其实尾巴就是1103或者1104.。。厂家故意做成3个螺丝固定,螺丝也改了1.6的特殊尺寸。。。你懂得。。动手能力强点的,改个固定座用4孔的,穿越机1104撑死50块。

网友:
尾巴抽搐,说明陀螺仪的程序就没做好。是技术力量不足,还是测试不够充分呢。

网友:
换1104电机试试,10多元一个,我在F03机上换过

网友B(2022-05-31):
我M2本来就飞得少,炸得更少,但最近就有3次是尾巴失灵炸机的,无语死了

网友C(2022-07-01):
引用 网友B:
我M2本来就飞得少,炸得更少,但最近就有3次是尾巴失灵炸机的,无语死了

是V1还是V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之前的m2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把我的m2卖了全部买的其他机,还有人怼我,大概意思说我是托。看 ...

是v1还是V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V1还是V2

V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v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