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新势力---天地飞X9遥控器测评报告 完结

楼主(2022-04-26):
枪控新势力
          ---天地飞X9遥控器测评报告 第一季

前言
一般来说枪控只有2个通道的设置,前进后退,左右转向。使用在车、船只需要2维运动的模型上,后来出现了4通,也是满足灯光等辅助设备。稍微复杂一点的模型或者实现附加功能时,那么一般还是需要板控多通道遥控器来实现操作。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枪控不再是单一的2通道遥控器,多通道的控制键加入,从旋钮机械式调参到按键调参,从灰白屏到彩色液晶屏触摸屏,固件升级、动态数据回传、附加设备的兼容选装等等都不再是板控的专利,枪控已经走在了与板控一较高下的赛场上。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天地飞公司在今年推出的X9 遥控器,一款功能强大的枪控,将颠覆你对传统枪控的认知。

楼主:
第一篇 开箱

收到X9时打开外包快递盒,里面就是一个彩色包装盒。第一感觉时,这个遥控器有点小巧,另外这个包装是不是有些过于简单,结实与否?
接触后才知道,包装虽然简单但是包装盒异常坚固,看来厂家也是知道快递运输的野蛮程度,特意做了包装加强。

打开包装盒就是海绵包裹的遥控器,包含:遥控器发射机、接收机、模型动力电池电压回传插头、简易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书。据说后期上市版本会有长达100多页的详细说明书配发,可见X9的功能之强大,真是一个简约不简单啊。

下面,我们就看看X9的开箱图。

发射机

  整个遥控器以工程塑料材质,握把处有前后防滑手胶。

   3.5寸电容触摸屏,320*480彩屏,可惜出厂时没有贴膜,建议给一张钢化膜,户外操作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除握把上的附加开关外,其它通道开关主要集中在手轮基座上和控体右侧。

    手轮外套优质海绵,手感不错。

X9的天线是隐藏式,在屏幕上方打开即可,免去了传统天线易被碰坏的风险。

再来看下接收机

标配是6通道接收机,9个插口。依次是1-6个通道插口,7是W.BUS插口,8是动力电压回传插口,9是GPS扩展插口。
X9遥控器虽然外壳是塑料的,但是开模极为工整,摸起来没有平滑顺畅。颜色搭配也为合理,无违和感。

   X9遥控器还获得了红点奖专业团队设计奖
再看看X9的功能开关布局

楼主:
第二篇 同类产品对比

首先是天地飞自家旗下的枪控对比:X4 VS X9

天地飞公司的拳头产品并不是枪控,而是各种型号的板控。从第一代使用FM、AM晶体FT体系列遥控器,到第二代 WFT系列遥控器,再到现在第三代 ET系列遥控器。都是板控称雄!只有在多年前推出了一款X4枪控遥控器。当时,X4的推出可谓精彩一时,因为当时市面上具备中文操作界面的枪控寥寥可数。很多玩家就是冲着大屏幕中文界面的特色入手这款遥控器。

但是由于当时电子元件的限制,X4的体积在同类产品中算是大块头了。

性能参数对比

时隔几年X9横空出世,各项指标性能,外观颜值,操控手感等等真的高出X4太多太多。

所以X9对X4来说完全是升级迭代后的新产品,二者在外观和性能上对比并不在一个平台上。
那么现在在同一基础上哪一款遥控器最接近X9,可以和X9相对公平的对比?

我在各大论坛上收集到的数据,模友们比较公认的就是FS NB4了,因为就中高端遥控设备,在价格、性能、市场保有量等诸多数据对比,也就FS和天地飞的产品比较接近。

下面我们就从外观材质、性能、价格三个方面上对比一下2款遥控器。

第一 外观材质对比

FS NB4的材质采用了工程塑料和铝合金金属外壳。遥控器底座的充电电池是金属外壳、触摸屏外壳是金属外壳、手轮旋转支架是金属。

内置天线不外露。握把有可替换的橡胶手垫。

FS NB4 凭借着外观和特色功能可谓获奖无数,俘虏了不少模友的心。

X9全身是以工程塑料为主,握把前后是防滑手胶,整体显得小巧紧凑。

天线是可以收放。底座电池盒,既可以用4节5号电池,也可以放入大容量1S锂电池。

二者对比

可以说X9的外形设计中规中矩,强调以功能取胜。更何况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许你喜欢NB4的简约大气金属质感,但也有人偏爱X9的内敛稳重蓄势待发。
第二 官方给出性能对比

从官方给出的技术参数来看,2者的技术指标比较接近不相伯仲,但是各有千秋。

X9 优势在于9通配置,且功能丰富,不仅仅是在车辆模型上的控制,在其功能菜单的高级功能里,就给出了转向混控、刹车混控、编程混控、坦克混控、双电调设置、4轮转向等细化分特色功能设置。

遥控模型的对象不再主要是车辆模型上,可以更好的扩展到其他诸如工程车辆、履带模型、多功能仿真舰船等等上。这是其他枪控遥控器没有的功能。

在下一个章节,我将对其中特色功能进行测试,并介绍。

   FS NB4 上市时间为2019年的模型展,2年多来接受住了市场和模友的考验,已经是一款相当成熟的遥控设备。并且在NB4基础版上有了2款升级。特别是最新的NB4 PRO,可谓是名声大噪。

但是我个人觉得NB4最大的优点是丰富的扩展性。尽管对外宣传是一款4通道遥控器,但是加持FS扩展的多通道扩展方案,花点银子很快就能成为10通道遥控器,并且FS有配套的各种附加组件,在其官网就能查到16款附件设备。

但是NB4还是主要针对竞速车辆、攀爬车辆、竞速快艇的一款遥控器。对需要多通道操作的复杂模型,至少暂时我还没有看到有案例。
第三 价格对比

目前二者的官方指导售价为:
X9 标配 800元

NB4 标配 1200元

NB4 PRO 2300元

单从价格上,2者标配,X9的性能是高于NB4的,价格还便宜近400元,至于扩展功能,相信X9的扩展设备也会很快上市,基础价格低了400元,那么总价也会拉开。
以上的对比仅仅是一家之言,相信模友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楼主:
第三篇 使用感受

视频介绍
内容包含:
1、开机屏幕操作

2、握把、油门、手轮的持握手感舒适回中相应响应速度

3、手柄的震动马达

4、功能丰富,设置相对比较简单易懂

5、支持油门曲线的四点调整

6、液晶屏反应灵敏,阳光直晒下液晶屏内容读取不困难

7、在屏幕两侧,X9设计了一套方向伴随的氛围灯,电源开关也加入了呼吸灯功能
   8、屏幕采用3.5寸电容触摸彩屏,实际使用体验感觉很好,屏幕灵敏度很适中,也没有误触和断触的情况发生。

楼主:
使用视频链接

楼主:
预计周五更新后续测评报告。感谢关注。

也希望各位模友,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留言,由天地飞的专业工程师进行解答。

网友:
版主辛苦了,期待后续!

网友:
天地飞出了这控在中低端确实给了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咋说呢,有条件的应该都会上fs或者futaba之类的吧

网友A:
天地飞的产品性价比都挺高,便宜的价格,不少的功能。这个x9也挺好看的,但总的来说。外观方面,板控对比futaba,jr,jeti,pb之类,枪控对比futaba,SANWA,外观和质感方面确实差一些,可能是品牌定位原因吧

网友B:
国产做的再出色都入不了高端玩家的法眼,骨子里的认知已经把任何国产货拒之门外了,从前是,现在也是,以后更加严重

网友:
选国外控还是有原因的。价格贵固然是缺点。保值率,皮实也是事实。

网友C:
这个x9能支持头追吗?我了解的目前好像就乐迪的枪控说了支持头追。最近想换个枪控,但又不知道哪个能支持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产品性价比都挺高,便宜的价格,不少的功能。这个x9也挺好看的,但总的来说。外观方面,板控对比fu ...

的确哈,现在整个大环境,大家还是喜欢博眼球的东西,说到外观颜值,FS的NB4 PRO,的确是颜值很高。不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做的再出色都入不了高端玩家的法眼,骨子里的认知已经把任何国产货拒之门外了,从前是,现在也是,以后 ...

国货当自强嘛,总要给点机会,毕竟模界这个圈子,不都是高端玩家,绝大多数还是普通模友,实惠性价比高,才是他们的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x9能支持头追吗?我了解的目前好像就乐迪的枪控说了支持头追。最近想换个枪控,但又不知道哪个能支持头 ...

支持哈,插教练接口,PPM模拟信号,头追能用这个信号

楼主:
第四篇 特色功能测评
现在的车辆、船只模型细化分越来越细。就陆地模型就分为了:地面平跑、漂移、大脚、拉力、越野、攀爬、坦克、工程模型、多足机器人等;
除开竞速模型外,就算是攀爬车加上灯光,绞盘,也就4通道足以,但是像坦克、工程类模型,你要使用枪控遥控器来实现RC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在X9的特色功能里面,有坦克混控这个功能,就能轻松实现枪控遥控坦克模型。
那我们通过视频看看X9是如何操控的

楼主:
视频链接

楼主:
第五篇 个人建议
以上就是个人对X9遥控器的一些使用感受和操控的演示,总的来说这台遥控器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就是,强大的功能设置和中端的价位。如果,你正在考虑要购买一台功能强大的枪控的话,那么这台天地飞X9,你值得拥有。当然,天地飞除了X9之外,ET系列遥控器也非常具备有吸引力。
当然,X9仍然在一些地方还有改进的空间,我结合论坛模友的反馈和自身的使用感受,给天地飞提一些改进的建议。
1、在材料上,希望后期天地飞设计人员在风格上更大胆一些,能够在材质上用一些金属材料,不光是从强度抗摔上考虑,金属的触感是否更能突出质感和科技感;
    2、出厂标配是6通道接收机。虽然能满足绝大部分带有高低速、独立差速器、混控的车使用。但是对于竞速车辆玩家应该增加4通微型接收机减轻重量和体积,对于多通道复杂模型玩家应该增加9通接收机,增加扩展性实现附加功能;
3、由于采用了新的通道协议,目前只能使用RG206S接收机。之前RF系列接收机是不能通用的。所以希望RG系列接收机,除了在通道配置上更加丰富之外,价格能拉低这样才能更好的普及;
    4、X9遥控器整体体积适中,但是握把对于某些男性模友还是偏小偏薄一点,应该推出可更换厚度的握把手胶,增加手握舒适度;
    5、X9遥控器的供电电压在3.5V-6V之间,无法使用2S电池。但是电池仓又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大容量的电池。针对需要长时间操控模型的模友来说,1S电池电量实在不够,希望后期优化电压组件,至少能接受2S供电。更希望能够提供额外的供电组件。让户外模型运动,电量满满;
6、手轮位置调整,因为X9遥控器整体体积不大,手轮如果能够调整位置,向上外翻就可以拉开与油门扳机的距离,获得更好的手感和使用手轮旁边的功能按键。
7、尽快推出扩展功能插件模块,如配套的GPS模块、灯光模块等等。

楼主:
第六篇 测评推荐
俗话说:一家之言不足为信,兼听则明,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扯远了,其实在各大论坛都有很多非常专业的模友在4月就对这款天地飞X9遥控器做出了测评。
我这里也给大家推荐分享几篇优秀的代表帖,一是作为我的测评不足的补充,二是也希望大家通过更多的渠道深入了解这款优秀的遥控器。做出适合自己的判断。
1、超人聊模型 天地飞X9测评
以上就是这次测评的一些感悟,希望天地飞公司在技术上推陈出新,继续推出优秀遥控器造福模友。继续成为国产遥控器的领军品牌!
也祝广大的模友们,玩车的路路畅通!玩船的一帆风顺!玩机的永不炸鸡!
特约评论员 abing112112
202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