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疫情丰在家,想玩热切割怎么办

楼主(2022-04-27):
保供物资的泡沫盒不错,想热切割做飞机,大家帮我想想,家里什么地方可拆出电热丝,网线行不行,钢丝行不行啊

网友A:
还可以用砂纸磨,闲着也是闲着,就是飘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砂纸磨,闲着也是闲着,就是飘沫多

砂纸太脏了,而且翼型不好

网友B:
电吹风  电褥子

网友:
怕要0.3的钢丝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  电褥子

电吹风的电热丝都是弹簧状,很难拉直

网友C:
玩具车得小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车得小马达

漆包线不行

网友:
俺最早没有热切割  就用裁纸刀削  砂纸打磨而成的

网友D:
自行车·刹车线剥一根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行车·刹车线剥一根钢丝

确定可以吗

楼主:
光纤的网线里面有一根是硬的线,不知道什么材料

网友:
电吹风里面 两头缠筷子上 使劲拉再不行通电加热了拉肯定直

网友E:
只要是金属丝都可以,控制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金属丝都可以,控制好电流

不这么认为,

网友:
可以的,用过。当时用的台式电脑电源

楼主:
最终在小区的通讯井里发现了光纤的网线,有一根是金属丝,一根是玻纤,

网友:
吉他弦是最好用的

网友F:
线切割用的钼丝 既纤细 阻值大  用过断丝即可使用

网友:
光纤里有两个细的 可以用 不过 电源会发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线切割用的钼丝 既纤细 阻值大  用过断丝即可使用

钼丝我有的是啊,求教电源怎么配?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钼丝我有的是啊,求教电源怎么配?

电源最好远可调电源

网友(2023-03-20):
引用 网友G:
钼丝我有的是啊,求教电源怎么配?

电源用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