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120A高压电调问题

楼主(2022-04-27):
凤凰120A高压电调,全新的,参照千红的帖子设置完成。飞定速模式。起飞后翻两个动作后动力下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神。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可能是触发了电流过流保护  设置里把过流保护加大或者禁用 再或者给加一个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触发了电流过流保护  设置里把过流保护加大或者禁用 再或者给加一个风扇试试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

网友B:
电流保护这栏设置成“不敏感”或者“禁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保护这栏设置成“不敏感”或者“禁用”吧

关掉了允许自动转速,电流调整为最大允许210A,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