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别直升机的尾桨夹能不能用来当做小飞机的旋翼头

楼主(2022-04-27):
看网上200多级别的小直升机一个旋翼头贵的要命,突发奇想,能不能用500直升机的尾桨夹当做小飞机的主旋翼头,除了中联感觉淡薄点,感觉应付小直升机足够了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以前有过相同的想法,后来因为我用不到所以就没试验。

网友:
感觉太厚实了

网友A:
做200级头子应该用450的尾巴,我是反过来试过,理论上可以,但是问题很多。
1桨夹宽度不一样,要加垫片,或者打磨桨根
2摇臂太短,仅适用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200级头子应该用450的尾巴,我是反过来试过,理论上可以,但是问题很多。
1桨夹宽度不一样,要加垫片,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