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冲甲醇发动机故障

楼主(2022-04-28):
一台OS四冲甲醇61级
发动机
,咸鱼拍来的,到手后安装上调试台,油针先开两圈,启动不了,再开多一圈,反正看见燃料进入化油器后油针都要开很大的,勉强启动得了,但是发现转速很低,近似怠速的样子,化油器口有燃料喷出来,半圈半圈的慢慢调小油针,依然是处于怠速状态,转速不变,后来干脆熄火。油针进油量大小都是一个样,因为没有调试四冲甲醇发动机的经验,卖家也提供不了任何技术支持,该如何处理还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一下气门间隙,检查气门是否漏气,尤其是进气门。

网友B:
清洗油路。
正时有没有动过?正时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C:
这个要检查的地方就多了,
1、看看缸压,压缩如何。缸压不好没有高速
2、看看正时对不对。点不着或者点着转速起不来,不稳定,声音明显不对。
3、看看气门间隙。间隙太大转速起不来,怠速不稳。
4、检查化油器油路是否堵塞,可以用WD40直接喷油管里,包治百病。点不着或者点着后莫名其妙熄火,不稳定。
5、油是否有问题。点不着或者点着后莫名其妙熄火,不稳定。
6、火头老化。现象是拔了火头夹就熄火,或者高速没问题,怠速不稳定,
暂时就想起来那么多

网友D:
os的没用过,是否有大小油针?能启动后,等十几秒后慢慢开大风门,让温度升高,温度高了化油器才能正常工作,喷油才能正常雾化。之后再开始调小油针,每四分之一圈调小,让转速升高。

楼主:
这种发动机我接触少,原理不太懂,更别说气门间隙了,油没有问题,化油器没有堵,风门开多大就是一个样,卖家说了发动机拆过就不能退换货。我现在把发动机发回给卖家,要求更换一台,也要求要调试好。二手货要求不算高,最起码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