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kbar设置上的问题,油门没反应,请求指点。

楼主(2022-04-29):
我也刚买了一个kbar,上电有反应,方向舵、升降舵、副翼舵都能动,但是油门却没有反应,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遥控是带混控的,开始没有取消混控,在软件设置时,各陀机反应不是一对一的,造成没有螺矩。后来才知道是遥控带混控,然后把混控取消, 上电重新设置,但是油门没有反应,方向舵、升降舵、副翼舵都能动,并且陀机正常,十字盘表达正常,但是没有油门及螺矩,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油门可以直接插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可以直接插接收机

油门是插在接收机上第三通道,但是K8软件界面上没有油门信号,也没有螺距。所以电直一直在转,推油门起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是插在接收机上第三通道,但是K8软件界面上没有油门信号,也没有螺距。所以电直一直在转,推油门起不 ...

论坛找一下接线图  仔细看看,只是电调线插接收机,并不影响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一下接线图  仔细看看,只是电调线插接收机,并不影响螺距

看过了,在论坛找了很多贴子,并总结打印出来对着接线设置。就是没有螺距,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推油门十字盘不会上移或下移,但是前后左右侧十字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一下接线图  仔细看看,只是电调线插接收机,并不影响螺距

请问,会不会遥控器从混控转为非混控时没有了油门输出,在混控下各通道是有反应的,只是十字盘反应不正确。在非混控下,十字盘就是没有了螺距。

网友B:
看遥控器通道监视器推油门时是哪个通道一起动的,在kbar的螺距通道映射这个通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遥控器通道监视器推油门时是哪个通道一起动的,在kbar的螺距通道映射这个通道进去。

好的,我试试。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C:
不会是没有基础自己diy吧,遥控器要设直升机模式。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没有基础自己diy吧,遥控器要设直升机模式。

是老的ESKY  ET6I遥控器,没有什么可选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老的ESKY  ET6I遥控器,没有什么可选模式。

服了你了,你还是找本地的给你慢慢说,一言难尽呐。
来自微站

网友D(2022-06-12):
是不是十字盘模式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十字盘模式选错了…

已经确认过模式,没有问题,也试过另外几个模式,都不行。

网友E:
KBAR里检查各通道是正确。我试过两台。各通道都是乱了。通电就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KBAR里检查各通道是正确。我试过两台。各通道都是乱了。通电就会转。

其它通道正常,就是油门通道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