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买钢板,顺便收了个废品砂轮机,但愿不会翻车

楼主(2022-04-29):
废品站买钢板,顺便收了个废品砂轮机,但愿不会翻车

        买了小车床,DIY兴趣又升级了,一会想做这,一会想做那,唉,不停的折腾,忙的不亦乐乎......
       今天去废品站去买块钢板做砂带机底座,在废钢板上割了一块10mm钢板,无意发现废品站里小房子里有个废砂轮机就拎了出来,重量有25斤,花50元买下了,但愿不会翻车

上面配件都基本齐全,重量25斤
名牌看不大清楚,貌似有400W
铸铁底座破了一个角,可电焊修补,启动电容是耐压450V8微法的
拆、拆、拆个稀巴烂,主轴要用拉马才能拆出来
定子线圈没有烧焦痕迹,测量三个线头电阻值正常
转子的钢轴好粗壮,边盖是铝合金的,然后是晾干、打磨、上漆、组装修复中......
买了个绿色碳化硅砂轮和5P的抛光纤维轮
120目150X20X12.7绿碳化硅砂轮,质量还不错
老旧的机器,轴承必须换掉,买了2个NSK6202Z(15x35x11),买了一瓶橘黄色工程漆喷上
150X20X12.7抛光纤维轮5p
开关也换了,按 原尺寸用3D打印个开关板
老机器质量过的硬,声音小,不发热,平衡性不错,实测空载功率98W,修复完成,运行良好,修复购买轴承、砂轮、油漆等配件共计费用约40元。

网友A:
砂轮机感觉不是很老,风琴套不错,是咋套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感觉不是很老,风琴套不错,是咋套上去的?

3D打印几个座子和内套,螺丝固定合胶合,这样子的

网友:
看砂轮机漆包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砂轮机不错,小车床的丝杆套太粗了,有点比例失调,不如弹簧钢套好看,弹簧套有细的

网友C:
这种东西大部分故障是启动电容问题,可先测量电容值判断一下。电容不贵几块钱换一只。清洗一下轴承再重新喷涂一下外观,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机不错,小车床的丝杆套太粗了,有点比例失调,不如弹簧钢套好看,弹簧套有细的

呵~~~没有25的橡胶套,所以买的30X280mm的,是大了一点,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大部分故障是启动电容问题,可先测量电容值判断一下。电容不贵几块钱换一只。清洗一下轴承再重新喷 ...

表面看起来,50元的废品货,搞不好容易翻车,还要配砂轮,一折腾到还不如买新的,但是老货质量确实货真价实,好在定子线圈没问题,换了轴承和开关,重新上漆,完美修复!值了!

网友:
150mm的砂轮机不带砂轮有25斤可以的了,是国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看起来,50元的废品货,搞不好容易翻车,还要配砂轮,一折腾到还不如买新的,但是老货质量确实货真价 ...

这应该是1990年前后的产品,比现在许多小作坊的东西可靠,很值了。

网友C:
车床丝杠风琴罩套装时拆丝杠座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丝杠风琴罩套装时拆丝杠座了没?

要拆,不过拆也很简单,就几个螺丝

网友D:
我也有台和你的这台一样的,放地下室六七年了,家里没有三项电,不知好坏啊,工厂搬家留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拆,不过拆也很简单,就几个螺丝

确保丝杠不要弯曲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和你的这台一样的,放地下室六七年了,家里没有三项电,不知好坏啊,工厂搬家留下的

我这是220V的直接用,三相也可以改两相,很简单加个电容,变个接法,但功率会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