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玩穿越机的大佬们,华科尔的D7E,能外挂FPV 黑羊TBS CROSSFIRE915 MICRO V2....

楼主(2022-04-29):
手上有一个华科尔D7E的控,想用黑羊的高频头玩穿越机。

能买
PV 黑羊TBS CROSSFIRE915 MICRO V2高频头,加上吧,这个控支持PPM。
控如下面

如果能,控里要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只能用PPM协议传输,延迟太高,飞穿越机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只能用PPM协议传输,延迟太高,飞穿越机不合适

好的,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B(2022-09-14):
刷deviation,支持黑羊,ELRS也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deviation,支持黑羊,ELRS也支持

D10刷了deviation 支持ELRS吗?

网友B:
刷了再加ELRS高频头就行

网友:
crsf信号从哪里输出呢,莫非模拟器口??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C:
D10刷了deviation 支持ELRS吗?

我也想知道刷了就怎么支持elrs,有没有具体的教程,我看官网这部分写得很简单,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再加ELRS高频头就行

请问一下刷了后具体怎么加elrs高频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