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遇到的部分问题汇总

楼主(2022-04-29):
本人曾经玩过很长一段时间TG520,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正好最近看论坛有TG的负责人出来发帖,正好也喊话问问TG所谓的负责人,我下面遇到的TG520问题解决了么?

有想看具体问题的模友点二楼头像,进去可详细查看问题帖子,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想看问题贴子的,进我主页查看,谢谢

网友A:
我一直不懂一个问题,别喷我。看到好多人都说这机问题多,既然问题多不如直接不入,或者挂鱼出掉,一边被折磨的痛苦不堪,一边乐此不疲的修飞机。反正我的性格是这样,抛开调机技术不说,如果一架飞机在起落次数不多的情况下,连续出现两次机械问题,不管啥机我都会当垃圾挂闲鱼卖掉,就是单纯的看这个机不顺眼,不开心的那种心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懂一个问题,别喷我。看到好多人都说这机问题多,既然问题多不如直接不入,或者挂鱼出掉,一边被折 ...

卖萌新吗?

网友:
我的TG520入手1年半多一点,起落数2K+,炸了10次左右,
非技术导致的炸鸡:爆球头、电机香蕉头融锡、电机抱死、锁尾舵机故障、
配置:淘宝店的套装电机换成KDS 4020KV1100(最早是蝎子kv1320,电机外壳松动抱死,直接把电机干报废),其它不变,0.7模大齿,定速2500,没碰到空中过扫齿(本人菜鸡,暴力不起来,只会啪啪啪)。
以上仅为个人飞行经验,仅供参考,不要喷我!!

网友:
应该烫一下锡当心被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懂一个问题,别喷我。看到好多人都说这机问题多,既然问题多不如直接不入,或者挂鱼出掉,一边被折 ...

jian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萌新吗?

萌新才不懂,底价卖自然有人愿意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