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换双无刷电调试飞

楼主(2022-04-29):
闲来做了一个主尾双无刷一体的电调,给K110换上,暴力试了一下,感觉锁尾性能尚可。
仍然使用1S电池,电源改为JST接头。总重量较原装大约轻3克左右。
电机是原配电机,尾电机是0703 KV19000。
3D螺距设定为0,25,50,75,100。

网友A:
不做3D动作,看不出来有啥感觉,得正负螺距快速打打,试试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3D动作,看不出来有啥感觉,得正负螺距快速打打,试试手感

不会飞3D,就是在快速打正负螺距,然后看锁尾效果。

网友B:
JST那个内阻。。既然都改的这么彻底了,接头应该换XH或者BT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JST那个内阻。。既然都改的这么彻底了,接头应该换XH或者BT2.0

手头没有其它的插座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C:
你好楼主,大螺距抽锁尾是否笔挺?尾电调选的什么,刷的什么版本,是否调试尾电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大螺距抽锁尾是否笔挺?尾电调选的什么,刷的什么版本,是否调试尾电调参数

大螺距抽锁尾良好,电池电压降到3.8V左右时锁尾渐疲软。
主尾电调集成在一块PCB上,尾电调XP3A,版本用8.0之上12.0之下都可以。
具体参数要根据电机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螺距抽锁尾良好,电池电压降到3.8V左右时锁尾渐疲软。
主尾电调集成在一块PCB上,尾电调XP3A,版本用8 ...

一般参数怎么根据电机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参数怎么根据电机调整?

通俗点说,就是得试了才能定

网友:
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