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灿烁M1A2 最新进展:即将下线……

楼主(2022-04-29):
灿烁即将推出的M1A2目前已完成主体设计和开模测试,接下来将进行细节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除了车体和pao塔外,目前有更新了炮塔吊篮的细节。

网友A:
额,默认带tusk2吗?能拆回m1a2状态么

网友:
挺关心是否可以安装恒龙的塑料车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默认带tusk2吗?能拆回m1a2状态么

三种版本,有M1A2普通版本。

网友:
第一个负重轮和诱导轮应该有个连杆
来自微站

网友:
更喜欢99a,只有虎贲有

楼主(2022-06-16):
遥控武器站作成

楼主:
即将下线?

楼主:
顶配Tusk 2重20斤,是豹2两倍还重一点。

网友:
感觉有些零件没必要追求全金属,适当的减重可以提高机动性及耐久性~~

楼主:
即将下线,看看还差什么细节?

网友B:
炮塔两侧储物箱的吊篮没装吗?还有最后一块侧裙板内凹应该是有弧度的,不是折线

网友(2022-08-07):
M1A2真车驱动轮是有四个镂空的,恒龙的M1A2这点没还原,已经吐槽了

来自微站

网友:
M1A2真车驱动轮是有四个镂空的,恒龙的M1A2这点没信还原到位,私信恒龙b战官方帐号反映也没回复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塔两侧储物箱的吊篮没装吗?还有最后一块侧裙板内凹应该是有弧度的,不是折线

上图还不是最终版本的,完成版应该有。折线那个估计没法改了。

网友:
又返祖了,太像M110E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