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尾桨:轴传VS皮带

楼主(2022-04-30):
请问轴传和皮带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你题目没有取对,应该是尾传动。皮带的最大好处是炸鸡后尾管搬直还能用,尾传动对动平衡要求比轴传低。轴承只要动平衡不好了,振动会很明显。而且轴传对伞齿的间隙和磨损要求比较高。轴传的好处是转动效率和动力响应比皮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题目没有取对,应该是尾传动。皮带的最大好处是炸鸡后尾管搬直还能用,尾传动对动平衡要求比轴传低。轴承 ...

谢谢所以以维修方便角度看,皮带传动还是更好点,我的理解正确吧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无解
一般情况:
手上有轴传的会觉得比皮传有利
反之亦然
我个人喜欢皮传,结构简单

网友:
各有优缺点,皮传优点主要静音好维护,结构简单修理更换方便,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缺点可能有静电,传动效率低。轴传效率高,吵了点,对精度要求特别高,结构复杂维护难。

网友:
楼上几位基本都说全了,我来凑个热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所以以维修方便角度看,皮带传动还是更好点,我的理解正确吧

对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知道了。欢迎大家继续凑热闹。

网友:
说白了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B(2022-09-20):
对于有一定水平后不经常炸鸡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轴转动更好,我手上现在5台470的机子,皮带传动调机要反复测试皮带松紧,一个月不飞拿起来再飞皮带松紧又会变,而轴传动的非常舒服,非常顺滑,现在还多加了一个优势,轴传动非常方便改420,现在用的是比较重的不死尾管(相对于470改的420这点重量可以忽略,比RAW420还轻300克),尾管不死,意味着传动轴也炸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有一定水平后不经常炸鸡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轴转动更好,我手上现在5台470的机子,皮带传动调机要反复 ...

皮传轴传各三台,470改了420同时也改轴传,不死尾管保护了脆弱的传动轴,唯一脆弱的是伞齿了,尾巴部分拆起来比皮带麻烦点,但机身部分比皮带的方便点不用动主轴部分,皮带最麻烦的是要调整皮带松紧度,轴传的装上就完事

网友(2022-11-07):
经常飞的 肯定是皮传 轴传磨损严重 300起落要开始出故障了

楼主(2023-09-07):
卧槽,别的评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