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F405WING连接ELRS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22-04-30):
有哪位大神知道F405WING刷ardupilot固定翼固件之后怎么配置参数使其能连接到ELRS接收机?

按照ardupilot官网的配置进行参数配置知道,接收机还是无法和飞控通信,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是ardupilot官网给的链接CRSF协议接收机的配置参数

我按照他的参数进行串口配置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无法通信

楼主:
RSSI-TYPE设置成3,官网使用串口4设置成23,我使用了串口1设置成23,波特率115200,不知道哪里还需要设置,有知道的兄弟吗?

网友:
升级到最新固件试试

网友:
固件升级到4.1.0以上, 端口设置为  115    0   23   ,RC_PROTOCOL  9,
模式通道切换选择 12通道   FLTMODE_CH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