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遥控器电压显示不准

楼主(2022-05-01):
mz24
遥控器
,一s锂
电池
供电,满电4.2v,正常设置3.6报警,但是遥控器电压显示不准,并联电源线对比过,满电的电池,外接车辆4.15v,遥控器显示3.8v,这就很尴尬了,不知道可否校准这个遥控器电池的电压,我现在是把报警电压降低到3.4,也是最低了凑合用

网友A(2022-06-14):
点电池可以校准电压

网友B(2023-09-09):
设置里的校准,功能很强大。

网友:
设置里面,锂电与镍氢电池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