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骨龙飞控求参数

楼主(2022-05-01):
化骨龙飞控 调试手动起飞正常 切自主就无线自旋转炸鸡

网友A:
我都是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默认设置
这个飞控上电响两声正常吗 刚起飞 就翻了无限

网友B:
传感器问题吧。以前用过它的GPS,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