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坏了好几个咋修

楼主(2022-05-01):
全部都是插电脑上不亮的,有的是新的刚插上亮了一下就不亮了,有没有维修的渠道,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我的也坏了两个了,这东西不能热插拔!!!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模块,稳压那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模块,稳压那挂了。

不会测

网友:
也刚坏一个,不亮了,又买一个

网友B:
某音上有维修U盘的帖子,先用软件刷一下试试.不行再动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音上有维修U盘的帖子,先用软件刷一下试试.不行再动硬件.

咋刷软件

网友:
去某音上搜索相关的帖子.

网友:
这种U盘一样的质量都差,十几年前买的那种100多块的XTR,用到现在好好的。

网友:
我怀疑你电脑U口有问题。。。

网友:
掉程序吧?  使用的时候先关软件,再拔加密狗啊,这个加密狗不支持热拔插的,否则容易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