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betaflight 命令!!!!

楼主(2022-05-01):
我刚在betafilgth里输了 resource serial_TX 5 NONE命令,关闭错了,应该是TX 4,要输什么命令才能恢复TX 5,现在在资源里看不到TX5了,蓝牙也搜不到了,蓝牙接了TX5

网友:
去betaflight官网,找一下飞控基本配置的CLI,里面就有

网友:
不行就重刷固件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升级固件到最新,然后重新设置所有参数;
想维持现有固件版本且想恢复:
1、进CLI模式,输DIFF,点 保存到文件 按钮,将配置进行保存;
2、输defaults,所有参数恢复默认值;
3、还在CLI模式下,输 resource,查看 resource serial_TX 5 字样那句并记好;
4、点 从文件加载 选刚才保存的文件执行;
5、继续CLI模式下把刚才记的resource serial_TX 5 字样那句完整的输入并执行,最后SAVE。

也可以把导出的文件编辑一下,删掉resource serial_TX 5 字样这行,然后恢复默认配置参数后再导入,这样更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