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68cm手抛机改双垂尾后推

楼主(2022-05-01):
一直想搞一个后推双垂尾的飞机玩一玩,直接拿以前的68cm手抛动刀吧!

做起来很简单,用一个金属齿轮的9g舵机控制副翼,埋在机身里面。小舵机给升降就得了,就是升降舵机的线没办法只能外露,其他都很好.
几个指标:1306电机+5寸桨,尾翼后缘到机翼后缘的距离为26cm,两碳杆的距离为18cm,水平尾翼宽6cm,垂尾高8cm.
飞起来手感很好,很稳,也可以很灵活的动作,试飞的时候三级风,也能应对!

YY 一下saab  J21战斗机,细节后面修,或者加个FPV也是不错的~

其他都在视频里了~~

网友:
手抛机改的不错

网友A:
改的不错,就是没降好

网友B:
我今天把48cm的机翼加长到70cm 2s电池换成3s 好飞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就是没降好

哈哈哈哈,风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把48cm的机翼加长到70cm 2s电池换成3s 好飞不少

我的电调好像只能顶住2S,那种7A的小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把48cm的机翼加长到70cm 2s电池换成3s 好飞不少

还是48cm的翼稍看着舒服

网友:
2s还是太肉 稍微有点风 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