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4V3PULS飞控刷了ArduPilot4.1.6固件后显示无GPS

楼主(2022-05-01):
请教, F4V3PULS飞控刷了ArduPilot4.1.6固件后显示无GPS,串口1-4我设置成了GPS了,还是无GPS。请问怎么设置啊?

楼主:
还是无GPS

还是无GPS

还是无GPS

网友:
波特率呀

网友: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GPS的原因?或者线接错了?

楼主:
设置的是9600

网友:
波特率默认

网友:
还有就是检查txrx是否接反了

楼主:
默认就是9600啊。TX和RX是反接正接都试过了。接线也检查了很多片。只有换一个GPS试试看。

网友A:
你这中将有点水啊!gps协议这么多,你得去gps参数上选协议啊!

网友:
gps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中将有点水啊!gps协议这么多,你得去gps参数上选协议啊!

请教个问题,我有个pix协议的gps,我用u-box改成apm需要的协议和波特率,地面站里看到能搜到星后去试飞发现返航时没反应是什么情况?

楼主:
刷了4.1.6固件又正常了。

网友:
我的也是怎么也不连接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4.1.6固件又正常了。

固件哪里有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折腾了很久 无论是接线,还是gps 协议,飞控端设置,这个问题只能无解,换gps就行

网友(2022-06-04):
要么波特率不匹配,要么就是GPS类型设置的问题。PGS_TYPE 参数改为1,就是自动的意思。

网友(2022-07-04):
我的也是,换固件就好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