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的两种救急方式 快速重启VS马达怠速 你们喜欢哪种?顺便吐槽一下好盈

楼主(2022-05-02):
现如今电动直升机已成主流,不过油动直升机时期一个**动作:熄火降落,仍旧被保留了下来。要说这动作,真正赤激之处在于,一旦失误,飞机就会自由落体摔个稀烂,看客们自然少不了一阵欢呼。
练习这动作的时候,肯定要有救急方案。油动直升机只能马达怠速,万一失误了赶紧再把转速拉起来。到了电直时代,电机可以空中关闭,必要时再快速重启,自此产生了快速重启这一救急方法。不过一些老魔头并不用这个新功能。下面分析下这两种救急方式的利与弊。
首先是停转马达快速重启。

好盈是可以设置马达按照以1.5-3.0秒加速到全速的速率恢复转速(意味着约1.2-2.4s加速到80%转速),kontronik说为了避免机械系统负荷过大,根据设置的缓启动时间,这个加速时间是自动设置的,为2-6s,这么看来估计就是20s的缓启动对应2s30s的缓启动对应3s。快速重启时,老手都觉得会不会负荷过大,我也好奇这个问题所以也来计算下。
首先是计算转动惯量和旋转动能,因推导稍复杂我直接写在另一篇帖子里了:
下面这个旋转动能公式,可用于计算加速时的功率

选一下数据,假设飞机还是巨妖,装700mm桨时旋翼头直径1578mm,尾旋翼284mm(配105mm尾桨)。电机500kv,齿比24T,那么就是9.11,尾齿轮默认,4.81. 这个配置下,定速存储过后,80%油门时转速大约正好2200转,尾旋翼10560转,转换成弧度制就是主桨ω=230.38 rad/s。尾旋翼ω=1105.84 rad/s。假设用2s加速到80%的转速。这里把角速度换成 角加速度a 时间 t的乘 ω=at,代入旋转动能公式可得

对时间t求导,左边的能量E求导之后就是功率P,右边的t平方求导之后就是2t

由于假设2s加速到2200转,主桨ω=230.38 rad/s。尾旋翼ω=1105.84rad/s。则角加速度为:
主旋翼a=115.19 rad/s
尾旋翼a=552.92 rad/s
前一个帖子算出了主尾桨的转动惯量:
主旋翼头转动惯量 I=0.0935566 kg*m2
尾旋翼头转动惯量 I=2.0164e-4 kg*m2
全部代入计算,可得加速时主桨/尾桨所需机械功随时间的变化:
主旋翼P=1241.4t
尾旋翼P=61.6t
加速到末端,2s时的瞬时功率总共1241.4*2+61.6*=2606w
如果按照实际情况1.6s加速到80%,功率跟时间成反比,末端瞬时机械功率会有约2606/0.8=3257.5W。若是80%油门时的转速更高的话,动能和加速功率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比如转速若有2300转,5%的转速增长会带来9%的能量增长。
鉴于主流的700级直升机,设计峰值功率一般都在10KW左右,若是大力救机,再加上这约30%的额外功率,这已经有可能造成异常磨损了
安全方面,关闭电机之后,落地时间有长有短,短的时候可能飞机都着地停转了,倒计时还没结束,万一遇上急事收机时误碰油门开关,那就……提到小概率事件,大家都知道,飞久了难免会把没充的电池装上飞机上天,所以后来大家都装回传。而这个熄火降落,万一误操作一次,那可是要进医院的
优点:加速快,可以在离地很近的地方进行救急操作
下面说说怠速
怠速就是模拟老式油机的救急方案。练习时把油门收到怠速,一个很低的转速。如果要救急,就从怠速开始加速。

先说缺点,如果设置的怠速比较低,加速时间会比较长,因为这个怠速救急,设计的加速速率肯定是没有快速重启快的。结论就是需要早一点救急
然后是优点。第一,加速时不会给机械系统带来太大的压力。第二,怠速时主旋翼一直在旋转,落地后,玩家肯定要把油门完全关闭,才能收飞机。之后即使误碰油门开关,也只是正常缓启动,绝对不会把人弄进医院。

关于加速过慢的问题,其实有一个缓和方案。熄火降落操作不当,主旋翼转速低于一定值,比如700转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失控了,因此可以直接把怠速设置在30%左右,一来操作不当,自己也能知道,二来切转速恢复的时候,玩家可以立刻推螺距来救急,而快速重启方案下,电机需要先花0.6s左右的时间加速到700转(在这之间飞机还在自由落体),之后才能进行救急操作。
总结一下吧
快速重启:
优点:反应快,可以较低高度救急
缺点:可能给机械系统带来额外压力。误操作有潜在风险。
怠速:
优点:加速较柔和。不会有潜在风险。
缺点:一般默认的加速都较慢。但有缓和方案。
最后吐槽下好赢。快速重启的方案,在KontronikYGE等厂家说明书上都叫auto rotation bailoutBailout是救急的意思,而好赢则把这个叫反悔,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给传动系统带来额外压力的可能性。

网友:
给LZ点赞!像这样的技术贴越来越少了!互喷得贴越来越多!看来大不如以前呀!

网友A:
真男人熄火从来不反悔  炸就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男人熄火从来不反悔  炸就炸!

.  不过还是要赞一下楼主。有理有据。很专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不过还是要赞一下楼主。有理有据。很专业

那个熄火反悔很不好用    一般等到你去反悔的时候    确实是来不及了     打开动力   尾巴会甩   而且带着动力损失更大    有时候直接掉下来还好点呢

这个也就是练习的时候高效   不落地了    每次都是再一定的高度复飞   然后 反复练习

网友:
实际情况要么自己主动玩熄火,要么就是故障。所以很少用的再启动。有这种情况就是误触了熄火开关。但是概率极低

网友:
感觉熄火反悔尾巴可能会暴走一下,还不如直接熄火炸下来。。。我飞X360降落是开50%转速,慢慢飘回来降落,低转炸了也没那么伤

网友:
从没用过熄火反悔功能,也很少有人会用反悔功能,要炸机都是切熄火断电减小损失,熄火降落就直接干脆落地 ,反悔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熄火反悔很不好用    一般等到你去反悔的时候    确实是来不及了     打开动力   尾巴会甩   而且带 ...

我用过。挺好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