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鲨玄鸟50

楼主(2022-05-02):
做工很好的飞机,自己改了舵角夹头。

网友A:
不错,舍得投入。我那架还在吃灰呢,貌似我那架升降舵面不用两根拉杆控制,而是用一根铁枝连着两个舵面,一根拉杆控制两个舵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舍得投入。我那架还在吃灰呢,貌似我那架升降舵面不用两根拉杆控制,而是用一根铁枝连着两个舵面,一 ...

那就不知道咯,我这个装起来麻烦点,而且内置的导管与舵机距离较近,如果用3003那些3kg舵机估计推杆的时候够呛!对舵机回中虚位要求较高,所以全部舵机都是12kg高压。

网友B:
舵角和拉杆的连接处不应该在舵面的铰链位置吗?舵角是不是靠后了!导致舵面往上比往下角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角和拉杆的连接处不应该在舵面的铰链位置吗?舵角是不是靠后了!导致舵面往上比往下角度大

不会,在遥控设定就好。装机没有绝对,主要是避开转向舵角,如果升降舵角造前,方向和升降打死会卡到。

网友:
也搞了一台,用的OS46。感觉动力只是刚刚够用,不是非常富裕。打算换成OS70四冲试试

楼主:
嗯,我觉得是动力不足恐惧症作怪。我飞30E也用50E动力。哈哈!

网友(2022-06-14):
金属夹头少个螺帽

网友:
好机  好手艺      不知道  方向拉杆和油门舵机旁边的套管干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