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2022新品《ALZRC X380》装机流!

楼主(2022-05-02):
期待已久的富丽X380终于发布,国产RC直升机又多了一个选择,个人感觉这台飞机作为动作练习应该是很具性价比的。作为第一批机主,特此分享装机过程!
以下特别说明:
买到飞机的模友请严格按说明流程进行安装,并且把所有螺丝或球头拆出上螺丝胶后再装回,螺丝胶个人推荐使用中强度即可!

装机开始
尾变距控制总成

尾旋翼头组

尾桨夹内的推力轴承,上推力轴承专用油!

十字盘球头拆出上螺丝胶!

主轴中心座轴承也需要上胶后安装!

尾波箱总成,自自然要仔细的给每一个螺丝上螺丝胶!

主旋翼头桨夹推力轴承上油!

主中联胶圈座内上润滑油!

相位臂总成!

主旋翼头总成

主齿轮总成,单向轴承也要上专用的润滑脂!

舵机我选择了西塔的921微舵+中舵982套装,性能相当强悍!

舵机与主轴中心座进行配装

尾舵安装

第三轴承座安装

机身主体基本安装完成!

来到完工成品阶段

陀螺仪翻出一个mikado vbar

侧面看,整机布局很干净!

尾部成品状态

至此全部安装与静态调试已完成,待天气放晴在到外场试飞,看性能如何!

网友A:
为啥你头罩绿的,我的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头罩绿的,我的黄的

可能是我这个比较特殊吧

网友B:
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头罩绿的,我的黄的

要想生活过得去,必须头上有点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大的电池?

6s 2200

网友C:
楼主,陀螺仪上的那个电容是什么原理呀?主要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型号呢?能辛苦讲解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陀螺仪上的那个电容是什么原理呀?主要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型号呢?能辛苦讲解一下吗?

舵机瞬间功率过大会把电调bec的电压拉低,当bec电压低于陀螺仪的工作电压就会导致陀螺仪空中重启,加电容可以稳压,避免陀螺仪重启。现在大部分穿越机都会搞个电容在飞控上,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瞬间功率过大会把电调bec的电压拉低,当bec电压低于陀螺仪的工作电压就会导致陀螺仪空中重启,加电容 ...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E:
山寨厂家的特色,拿别人的飞机来山寨。山寨完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厂家的特色,拿别人的飞机来山寨。山寨完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看了你相关的帖子和目的导向,这边建议有问题其实是可以报警或者到法院起诉的,实在不行,叫120也可以

网友F:
fuli是山寨厂.该品牌群里不能说任何问题.直接T掉.几个群管的意思你必须跪舔求着我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相关的帖子和目的导向,这边建议有问题其实是可以报警或者到法院起诉的,实在不行,叫120也可以

你这话就是在放屁,你主子还没蠢到100%复刻这程度。山寨厂真是丢国人的脸,拿别人的设计,稍作修改,就能大量生产,毫无研发成本,卖的还比原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li是山寨厂.该品牌群里不能说任何问题.直接T掉.几个群管的意思你必须跪舔求着我买

钱在你手里,没人逼你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话就是在放屁,你主子还没蠢到100%复刻这程度。山寨厂真是丢国人的脸,拿别人的设计,稍作修改,就能 ...

哈哈哈哈哈哈,你越激动,我越开心

网友:
fuli群里几个厂托大神聊天都能牛逼轰轰的态度.这样的产品最好别买.免得售后吃一肚子气.花钱找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