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虎符,100元喷火(炸鸡,收机翼)

楼主(2022-05-02):
最近很火的小飞机,十多年前的模型飞机做工细节非常和我的口味,涂装漂亮,结构强度比一般kt机和epo强很多我很喜欢这种工艺的飞机,个人认为对老手来说这种结构的飞机绝对比fms的二战机更好,我本人对这个飞机爱不释手,初步估计手感堪比轻木机,朋友买了两架,他的p51也是我装机,改了舵机,换了拉杆,设置了右拉,下拉,试飞很成功,我的是喷火,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收获了一份离我很遥远,陌生的炸鸡

配置:原装电机,40a电调,澄星的小apm飞控加澄星的gps.    格氏4s 1800 (原计划用9寸桨,担心反扭用的8060) 不带电池600克,起飞重量大约800多克
失败原因:重心机翼往后5.5厘米(说明书上没有标记也许太靠前,或者下拉角多余了只需要右拉或者少许下拉角,特意找了个小山坡,手抛后直接往左下角窜(建议试飞找个高度足够的地方有缓冲的时间和高度)

如果机身炸了倒是好办,机翼炸了修好了也不好飞

网友:
用轻木做个机翼

网友A:
这机子不能炸,炸了就没了,当年卖800多,建议去飞猫家买台 hover的野马,比这个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不能炸,炸了就没了,当年卖800多,建议去飞猫家买台 hover的野马,比这个好多了

虎符这架喷火的重心位置到底在哪?30% 吗?我试飞很少炸机,我喜欢这种工艺的飞机,你说的那款p51 是epo的吧

网友B:
好奇怎么最近多了这么多库存二战机?
而且这玩意当年是什么定位的呢?如果是静态模型,为什么要送一个电机电调,如果是动态模型,舵机位都没有也说不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符这架喷火的重心位置到底在哪?30% 吗?我试飞很少炸机,我喜欢这种工艺的飞机,你说的那款p51 是epo ...

是的,也是1米翼展,好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怎么最近多了这么多库存二战机?
而且这玩意当年是什么定位的呢?如果是静态模型,为什么要送一个电机 ...

EPS EPO出来前的产物

网友C:
请问是哪儿买的啊?我看现在咸鱼将近200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怎么最近多了这么多库存二战机?
而且这玩意当年是什么定位的呢?如果是静态模型,为什么要送一个电机 ...

也许十多年前的pnp版本只有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儿买的啊?我看现在咸鱼将近200一架

搜索,用户名(虎符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用户名(虎符公司)

嗯嗯

网友D(2022-06-10):
我的P51也是 向左下角哉,不过我在杂草很高的哦地方测试的,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51也是 向左下角哉,不过我在杂草很高的哦地方测试的,没坏

P51我也设置了右下拉,一次成功,喷火炸了三个电机还没飞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P51我也设置了右下拉,一次成功,喷火炸了三个电机还没飞起来

已经炸坏了,是不是要全油门起飞,飞上天一次不受控制失速坠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炸坏了,是不是要全油门起飞,飞上天一次不受控制失速坠毁。

我用的2216电机.4s电机才能压住头,所以会导致速度比较快,抛飞来不及拉舵,而且好像升降舵也不明显,怀疑是重心位置啊错误,要是有宽敞的跑道起飞比手抛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