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0龙门小雕刻机测试帖,实测动龙门小雕鸡一样干刚。

楼主(2022-05-02):
从去年十一假期完后,就开始雕刻机的图纸设计,然后就把电控箱做出来了,然后做了底座,接着就是雕刻机本体。陆陆续续六七个月的时间。做机器是有点小累

最近给雕刻机加了个全封闭的罩子,加工了一些试件,检测机器大概的加工精度及加工能力。

整机

整机

一些测试用加工试件

一些测试用加工试件

楼主:
本帖主要对雕刻机的静态精度检测、加工能力测试以及实际加工零件额精度粗略检测。

楼主:
先上一个自己加工自己的视频,这面是安装T槽板的。专门买的一个50mm的铝用面铣刀,主轴转速1500,洗了大概0.15深一层。电主轴还是不太行,开始对刀的时候不小心Z倍率选大了,直接电主轴卡停了。因为是轻负载,声音还好。

楼主:
编程加工还不熟悉,手摇的,要是用程序自动走,应该表面纹路更均匀。摇慢点可以出类似于镜面。

自宫台面

自宫台面

网友:
好机,好机

楼主:
今天试加工了一个铝棒,编程还不太熟悉,参数也就随便设置了。铣六方,4000转,f1500.,每层切深2,顺铣,铣圆,每层1㎜,逆铣,。感觉表面还行,毕竟业余diy的机器。精度方面一般般,尺寸偏大0.05,目前感觉是有些让刀。后面再研究吧,c7的丝杆估计精度也就没有太高期望了。

楼主:
再次试加工,精加工走刀三遍,精度好了很多。     今天用慢速加工,精加工跑的很慢f200,粗加工1000,外圆逆铣,层厚1㎜,精加工走三遍,外圆精度正1丝左右,全新千分尺测量的。昨天那超5丝还是精加工跑快了只跑了一遍。吃刀少慢跑精度还可以,业余diy加工不着急。

网友A:
朋友,你这个机器是定龙门的机器么?看着材料好像是钢呢,想看看机器全貌,学习一下

网友B:
铣铝可以,铣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个机器是定龙门的机器么?看着材料好像是钢呢,想看看机器全貌,学习一下

你看我其他帖子,里面有机器大概的制作过程。动龙门的3020小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铝可以,铣铁试试

打算做个罩子,盖起来。后面会试试加工铁件看看,加工铁件声音肯定比铝大很多,不搞好隔音怕被邻居投诉了。

网友:
能不烂尾的机器都是好机器

楼主(2022-06-28):
试机加工视频。

楼主:
机器前前后后也做了十来个试件,尺寸精度基本就是±0.02,在工业鸡的单位来说,这种精度就是接近报废机的状态。不过我这就是业余diy玩玩,也基本够用了。机器丝杆不怎么样,用的c7轧制丝杆,定位精度肯定不要有太高期望。

楼主:
好在,加工稍微大一点的零件,形位公差还可以,120*120的平面,平面度<0.01,xy轮廓垂直度也不错,100内<5μ,大理石角尺,和杠杆千分表测量。侧面对加工顶面垂直度也还可以,20毫米<4μ,侧面加工的直线度也很好,我那0.002的杠杆表基本没怎么动。

楼主:
动龙门一样猛干铝,甚至还能干钢,F800 ,s6000 ,切深0.3,铣40CR 棒, 一点儿问题都没。在前面一个制作过程贴里有兄弟说我这只能干木头。。。

网友C:
自制机器,铣铝达到这样程度已经很不错了,祝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机器,铣铝达到这样程度已经很不错了,祝贺楼主!

做这机器花了太多功夫,从头到尾太累了。钱花到位了,再认真对待,都能做出相对满意的机器

网友D:
这个罩子隔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罩子隔音效果怎么样?
高频音隔音效果可以,有些尖锐刺耳的有明显效果,低频嗡嗡声隔音差,有时遇到某些转速还可能共振。总体来说搞个罩子好处还是多的,隔音是一方面,主要还是防护,防止切屑和水甩的到处都是,干净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