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6IZ设置朗宇M2时的惨剧

楼主(2022-05-03):
本人之前用T8FG飞M2,前不久换了T16IZ,准备把M2设置到新的控里

一年前,设置T8FG——

新增直升机H1模式,设定油门hold,设定油门和螺距曲线,通电后解除hold,油门摇杆从下往上推,电机正常启动

一年后,切换T16IZ——

新增直升机H1模式,设定油门hold,设定油门和螺距曲线,通电后解除hold,油门摇杆从下往上推,电机不转,本能推到最高再往下,卧槽,你懂的,然后再次本能地打开hold,想油门锁定,结果卧槽,一命呼呜,先打120……

第二天醒来还是在家里,我仔细想了下,一切都明白了,由于T8油门3通道方向默认normal,而16IZ油门3通道方向默认reverse,M2没有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外加从T8控切换成T16控并没有察觉这个3通道方向(虽然说明书里是备注警示的),通电时其实油门被hold在了最高位,检测到油门不在0位,所以没转,当回到最高点0位时,再往下就是正常启动,然后电机就转了,再切油门hold,由于hold只能在摇杆往下50%间,这位置正好此时是油门高位,等于切了idle模式,自杀了,以上给各位模友一个警示,当然大飞机设置时电调校准自然想到拔电机线

另外M2官方说明书上并没有提到姿态模式和3D模式切换开关通道用起落架设置在5通道,T8设置的时候我忘记了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设置信息的

T16IZ通道

T16IZ通道

网友:
第一次上电要拆桨,能转起来就关控,顺便试试失控保护。

网友:
谢谢提醒
楼上大佬说的是

网友:
16sz也是这样,必须反向

网友:
我五一也是这样,切hold根本没用,食指三道大口子

网友:
打120那次很严重吗   慰问楼主

网友:
换控 或者设置油门行程 必须拆桨。幸亏是小鸡 大机不敢想象。

网友A:
和楼主一样 才换16iz 还好拆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一样 才换16iz 还好拆桨了

T8FG用惯了,正好这次上海疫情,我在家仔细研究了两台控的设置逻辑,我发现设置逻辑上还是T8和T14最好

网友B:
t8fg可以和m2对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fg可以和m2对频吗

可以的,买个sbus迷你兼容接收机

网友:
第一,你没有仔细看官方的18SZ设置教程吗?
第二,我玩的14SG M1 根据教程,油门通道没有反向设置。
第三,这个飞机没有3D模式,只有自稳和手动2种。3D模式需要你遥控器上设置3D 开关及螺距和油门设置。官方设置教程 你的控参照18SZ即可
http://www.omphobby.com.cn/support?article_category=3&brd=1

网友:
请问最后咋弄好的,貌似我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2022-06-05):
原来官网是OMPHOPPY,我之前一直徘徊在sunsky官网里,愚钝了

网友:
S2忘了拆桨,胳膊两道小口子,电池被桨叶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