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A D6 充电器为啥这么火

楼主(2022-05-04):
之前我一直用的UNA6+保姆,我一般是晚上睡觉期间充电,虽然不能大电流充电,但是有保姆在不用频繁爬起来换电池。最近听说UN厂停产了?淘宝一搜充电器,基本都是HOTA  D6的市场,搞不懂这充电器为啥这么火爆,一次只能冲两个,并冲伤电池,电流太大也伤,一般也就1C电流充吧。晚上充电,还不是得1小时左右爬起来换电池?

网友A:
快充的优点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电池,外场两三个就够循环玩了,而快充带来的损伤相比投资多块电池来说只是零头可以忽略不计,另外我觉得Hota P6更小巧好用,2-6S电池很好用,我还有个A9,属于收藏品了,用于放电和给小电池充电

网友:
现在都是外场当场充电了,电池基本也都支持5c,十分钟左右两块就充好了
从化地区现在可以去明珠工业园里面飞,场地很可以

楼主:
我的电池基本都是6S5200   ,一个6S30A电包,1小时充两组,最多也就5个电池,电包就没电了,关键是两组飞两组充,飞行大约20分钟,充电需要1小时左右。

网友:
睡觉不充电。。。

网友:
d6在这个充电参数下算是比较便宜的,单路325w,最大6s,最大15a。6s 5200mah的电池,差不多能满足2c充电。或许也有一些宣传的缘故?反正我买了d6用着还不错。

网友:
而且放电功能也挺好用的,把要放电的电池接到充电器的输入,两个输出口接负载,比如功率电阻,小灯泡啥的。

网友B:
D6没什么毛病,而且可以有220V输入、体积不算太大、有双路,价格也不算太贵,外场和家里用都很方便
我现在用P6,体积小,一个背包就能打包X360出去飞,双路开5A就能连着飞
话说楼主睡觉充电不怕出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基本都是6S5200   ,一个6S30A电包,1小时充两组,最多也就5个电池,电包就没电了,关键是两组飞两 ...

6S30A飞450还可以, 飞700不够,700要100A电包+双路20A的充电器才能爽飞。

网友:
你觉得不好,说明你并不是这个型号的目标人群,不去买就好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我买了ICharger DX8成电器,双路30A,共60A,我身边用D6充电器的就不理解,为啥我要买这么贵,这么大功率充电器,其实因为需求不同,我外场飞两台700,必须要用大功率充电器,所以我不会买D6,但我那个朋友只飞穿越机跟富丽X360,所以他选择D6,说到底,就是需求问题,自己需要的就是最好的,但明显多数人更需要D6

网友D:
还有人要1C充电?玩啥飞机,光等充电了,现在的电池基本都可以5c充电了,我每台飞机就买三块电池,配合双路充电器开5c,能做到无限循环,不过放的情况下我有些电池都300+循环了,还一样很好用

网友:
上f6速度快,一次充4块,大机用也够了。
来自微站

网友:
请问M6Dac和D6Pro哪个更好一些?精度、功能等方面。

网友:
我用的F6,感觉很合适,飞550可以合并充两块6S,每路最大22A,飞小飞机可以同时充4块6S,每路最大15A,完全够用。就是这个充电器只能充不了8S,给电包充电不方便,只能把我的8S电包分成两块4S来充

网友E(2022-08-12):
引用 网友A:
快充的优点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电池,外场两三个就够循环玩了,而快充带来的损伤相比投资多块电池来说只是零头 ...

p6外置电源噪音小一些吧,我刚买了一个D6内置电源的,充一块电池用3.5安充,风扇声音就特别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6外置电源噪音小一些吧,我刚买了一个D6内置电源的,充一块电池用3.5安充,风扇声音就特别大。

P6噪音不小,而且比D6更刺耳更难听。。。

网友:
电池没有因为你超过1c充电而坏的,几乎都是炸坏,放坏,过放坏。。。所以纠结什么充电电流?你1c充电也不见得你电池可以多两倍寿命

网友:
说明一点,穿越机玩家电池,固定翼玩家,直升机玩家,电池使用区间范围重合度大,D6正好满足这三者区间,而且价格不算贵,论做工其实平平,只是人家D6市场定位比较准,功能稍增加一点,比同类产品就看着优越一点

网友:
d6屏幕素质其实并不好,手上有老的608(便宜的)不论是屏幕显示细腻和亮度都不如608,用料也一般般吧,但是有点就是每串显示的精准度也算这个价位的正常水平吧,总体就是个均衡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6噪音不小,而且比D6更刺耳更难听。。。

我觉得D6主要是给那些玩穿越机的老铁提供的,他们追求的是快速充电,为了确保充电器不会被烧,风扇要不停的高速工作。当然D6的风扇本身质量也不是很好,太刺耳。我已经退货了,换了超静音的充电器,同时充两块儿3s电池,每块儿10A,风扇只是偶尔转一下。

网友(2022-09-24):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D6主要是给那些玩穿越机的老铁提供的,他们追求的是快速充电,为了确保充电器不会被烧,风扇要不停 ...

啥充电器,推荐一下。

网友:
d6  f6  s6 h6 都在用的 飘过。 。 不错的。

网友(2022-11-08):
便宜功率大,1W功率才6毛钱,A6 1W功率2块钱

网友F(2023-02-03):
引用 网友B:
D6没什么毛病,而且可以有220V输入、体积不算太大、有双路,价格也不算太贵,外场和家里用都很方便
我现在 ...

你用的P6有什么毛病吗?看有人说第二通道电流不准有问题,是批次问题还是都这样,产品设计BUG?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P6有什么毛病吗?看有人说第二通道电流不准有问题,是批次问题还是都这样,产品设计BUG?

我没遇到第六不准,不太清楚。要说毛病的话就是风扇噪音比D6难听,比较刺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我买了ICharger DX8成电器,双路30A,共60A,我身边用D6充电器的就不理解,为啥我要买这么贵, ...

我也表示不理解,两个p6 只要700块钱。总功率1200w,要是不行就两个p6 1300w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给电包充电,得再买个300块的 q8.好歹充电器不用背来背去了,一套家里,两套车里。

网友G(2023-03-09):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要1C充电?玩啥飞机,光等充电了,现在的电池基本都可以5c充电了,我每台飞机就买三块电池,配合双路 ...

你5c充电还能300循环?

网友G:
十几年前的充电器算法不同,不到4v就开始平衡,可以平衡一个小时多,现在的接近充满才平衡,平衡速度很快。另外我的是f6四路充电,单路15a,5车8车10车,直升机450 500 700 都好用,上大元老院下打幼儿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我买了ICharger DX8成电器,双路30A,共60A,我身边用D6充电器的就不理解,为啥我要买这么贵, ...

两个D6,三组700的电池,可以无缝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十几年前的充电器算法不同,不到4v就开始平衡,可以平衡一个小时多,现在的接近充满才平衡,平衡速度很快。 ...

F6是4路,但是单路瓦数不够,充5S的电池就达不到15A了,6s也就10A多点,4s以下妥妥的15A。
我飞700,也用的F6,三组电池,两组10A充,一组飞,还是有点跟不上,中间要休息个5分钟左右,感觉两个D6配3组电池,飞700应该是能无缝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5c充电还能300循环?

4C充电,已经6年了,应该早超过300循环了

网友:
不知道其他双路充电器是不是这样?HOTA的P6充同样循环的格式1400,总是2通道先充满结束,“滴滴”提示拔电池;然而1通道一直充,最后两块电池一比较,二通道的没充满也没平衡好。。难道双路充电器不应该同时充,同时充好吗?

网友:
M6D吊打D6,D6前期我买的时候没有放电回充功能,体积大,没有连续记忆充电功能。

网友:
D6功能过时了,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