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货咋连不上

楼主(2022-05-04):
请问这两货怎么对频?其他图传小飞手自动搜频就可以,这个要怎么操作?

网友:
一样的,自动搜索可以

网友:
熊猫图传有频率表的,背后有一个微型的轻触开关,短按是序号的变化,从1-8,长按2秒是频段的更换,从A/B/D/E/F/L,长按5秒是功率的变化,从200mw-600mw,你根据频率表选择什么频段的什么序号,然后接收机上也调到相应的频率就行了。没有频率表,去某宝上卖熊猫图传的店铺看一下,一定就有这个表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