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的火花穿孔机

楼主(2022-05-04):
用42步进电机做了个自动电火花机,在打孔管没有碰到钢件时,步进电机控制铜管向下运动进行电火花打孔,当铜管碰到钢件进入短路状态时电机自动反转,铜管上抬,铜管脱离钢件后电机再次进行反转,铜管又向下运动,使火花机一直处于打孔状态。(电路安装好基本不用调试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还得要个单片机发脉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要个单片机发脉冲吧?

三两块包邮一个脉冲发生器,也有步进驱动自带脉冲发生的。

网友B:
打这么一个孔,要几小时?

网友:
上视频看看啊

楼主:
不知怎样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这么一个孔,要几小时?

要不了那么久

网友C:
火花不是连续(持续)的,感觉比较像之前手动用振动头在上面振的效果,可以对比我的测试看看差别在那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火花不是连续(持续)的,感觉比较像之前手动用振动头在上面振的效果,可以对比我的测试看看差别在那里.

感觉是控制策略的问题,楼主的思路是让电极与工件发生短路,然后再反转消除短路,如此周而复始。
这样虽然勉强也能打孔,但是效率非常低,如果工件厚度在10mm以上,加工时间会非常漫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控制策略的问题,楼主的思路是让电极与工件发生短路,然后再反转消除短路,如此周而复始。
这样虽 ...

快捷老哥有什么效率比较高的控制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快捷老哥有什么效率比较高的控制方法吗?

当然有,方法就是让电极在短路之前就停下,
当间隙趋向于偏小时,间隙自动调节模块发出停转或者反转信号,
在正常加工状态下,只要暂停一点点时间,随着工件被蚀除,间隙被扩大,
主轴电机就会重新处于进给状态,以保持较高的加工效率。

网友:
测试视频

从加工电流的稳定性可以观察到,当短路将要发生的瞬间,驱动电机及时刹车了,刚要发生的短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刚刚开始增大的电流无奈迅速回落。
同样道理,当间隙即将开路时,驱动电机及时加速,刚要发生的开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刚刚开始减小的电流迅速回升。
如此就可以把电极控制在加工效率比较高的位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控制策略的问题,楼主的思路是让电极与工件发生短路,然后再反转消除短路,如此周而复始。
这样虽 ...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做控制,后来才改用电压区间来作正逆转的控制判断,实际加工,效率快了3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方法就是让电极在短路之前就停下,
当间隙趋向于偏小时,间隙自动调节模块发出停转或者反转信号 ...

这里只要调节脉冲的快慢就能控制电机的转速,电路检测是通过一个LED来实现的,只要电流能点亮LED电机就反转,应该在电极与工件还没短路前就已经反转了。所以一直都能保持打火状态。现在测试是用工频变压器做电源,效率是非常低的。用高频电源会高很多。

网友:
用电流来作反转侦测根本是错的,火花也从来就没有连续过
一直在不停中断与恢复,只是因为时间很短暂,看起来像火花没有灭,其实一直在中断,没有连续过.
电击时发出的电击声响骗不了人的..连绩跟有间隔下的电击一听就知道,完全不一样.
仔细看我的测试就知道什么才叫不中断的火花.
我用的电源也只是最普通的48v直流电,并没有什么高频电源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高频电源是什么东西,电压就只有高低与交直流之分,高频低频的分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频:用铁心做的变压器。高频:用电子元件做的变压器(如电车充电器、手机充电器等)。我现在用的LED为 ...

所谓高频电源是指电火花专用的晶体管控制脉冲电源,
而各位正在使用的这种叫做RC驰张式脉冲电源,
与工频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无关,
事实上大部分晶体管脉冲电源也是采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
工频变压器的优点是皮实耐用,缺点是体积和重量大。
开关电源的主要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但是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高频电源是指电火花专用的晶体管控制脉冲电源,
而各位正在使用的这种叫做RC驰张式脉冲电源,
与 ...

火花机用脉冲电源,是不是不用RC,直接用个可控硅来完成,当做脉冲电源(可调频率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花机用脉冲电源,是不是不用RC,直接用个可控硅来完成,当做脉冲电源(可调频率速度)。

对于直流电源控制来说,可控硅不是很合适的器件,
因为可控硅一旦触发,如果主回路一直有电流,可控硅是不会关断的。
因此晶体管脉冲电源的首选器件是FETMOS,其次是IGBT。

网友:
在业余条件下采用步进电机做动力的一个缺点是,
很难为直线导轨模组增加一个实用的行程限位。

网友F:
我有一张截图,忘记是哪个坛子里的,也许是本坛的,感觉不错,发上来,借花献佛吧
这个控制电路应该是用光电偶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使用时,与光电耦串联的开关应该是闭合的,当接工件的电压低于光电耦的导通电压时(电极与工件将要短路时),光电耦截至,使步进电机反转

还有一张,这个的好处是简单,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张截图,忘记是哪个坛子里的,也许是本坛的,感觉不错,发上来,借花献佛吧
这个控制电路应该是用光 ...

步进电路图,接线就错了,把共阳或共阴接线搞错了。步进驱动本身就带有光耦,不必再加光耦。加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完事(为了适应火花机的工作宽电源)。

网友:
这是一种成品高频电源得原理图,仅供参考

高频电源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很多的线切割耗材店都有卖震荡板和功放板。
然后加个变压器,整流桥和几个大功率电阻即可。

网友:
几年前也有人用Arduino+步进电机来试作过

网友:
用步进电机作火花机伺服很关键的地方,脉冲当量要控制好,每步位移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步距太大,加工间隙小点就经常短路,来回跳动。步距太小则影响回退速度。比较好的方法是,采用变频变步距的方式,,正常,异常分两套电路,正常加工用一个小步距,小的压频倍数。短路,开路,用一个比较大的步距和压频倍数。当然更好的方法是采用宽调速直流伺服电机进行连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