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选哪个?

楼主(2022-05-04):
之前的una6坏了,现在用艾斯特Q6,电池不好的都不给平衡。一直充不停。很久没看了,不知道哪个充电器好用了,主要是能真的平衡电压的

网友A:
a12pro很好,可惜停产了,可以试试淘宝的复产a9

网友:
A12停产了,A9用了好几年目前仍在服役,小电池的福音。

网友:
A6飘过,不后悔拥有它

网友:
Hota D6 双路充功率高,爽

网友:
hota p6,纯平衡充当然a6/a9最好,不过可能没有新的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2pro很好,可惜停产了,可以试试淘宝的复产a9

请问复产的A9叫什么?淘宝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复产的A9叫什么?淘宝关键字

就是UNA9 N年前的了 要是电池大的话不建议 最大8A 不过平衡是真的快

D6 M6D 都不错 不过现在M6D和D6一个价

所以急用的话D6  没有大容量电池的话UNA9也可以考虑

A12Pro看参数很好 以后一个充电器就够了不会再折腾

建议等等上A12Pro 现在芯片价格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