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遥控器选择困难症

楼主(2022-05-04):
想玩的长久点。目前想飞固定翼,可是也有想飞穿越的打算。是开源好还是闭源控好?还有一点就是家中没有电脑,开源控是不是使用非常困难?

网友:
主要还是看预算,500的控再好也没1w的控强

网友:
建议挑个闭源能加黑羊高频头的,打算长期玩遥控器一步到位,省的来回换浪费时间浪费钱

网友:
有个点我之前买控没考虑,接收机的价格,有些控本身贵,买一个,也不会坏,就忍了,但接受机价格离谱,那受不了,接收机飞在天上容易坏,而且不能只有一个接收机,飞机多了还要很多接收机,这个成本其实很大。就和买车没注意保养成本一样,买得起用不起。

有个比较好的参考,你的飞机一架总价多少,你的控就买类似价位的。

网友:
flysrky PL18值得研究。良心大厂,售后无忧
买遥控器就跟买手机差不多。能接能打能玩就行,但一定会有人去买四五千的、一万好几的。

网友:
跟買車一樣,每個人喜愛及心態有關.

网友:
同问。现在玩无人机,也想玩穿越或者固定翼。

网友:
要性价比,那就开源控,接收机支持多,便宜,功能多,你可以折腾也可以不折腾

网友:
多少钱飞机买多少钱的控,在能负担得起的价位里买个人感觉最好看的那一个,这样才有动力研究下去

网友:
乐迪AT9S就行了,够你折腾好一会了

网友:
我买的TX16s 开源应该能用,在便宜点 天地飞也觉得可以

网友:
开源控必须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和折腾精神,否则优选天地飞ET16,固定翼够用,将来也可以加黑羊或者开源的高频头飞穿越。

网友:
我认为开源控好处多多,尤其你要玩各种,无论从价格、技术的更新及通用性等方面看,其优点多多不想多说,但确实不适合不爱折腾且没电脑的朋友,但没有电脑穿越机的调试也是不好搞呀。

网友A:
接收机带电压回传,这样开源闭源都方便看电池状态。我的d10就是没有这个,不过飞久了自己也知道电池续航,就是没有直观看电压省事

网友B:
固定翼有个控就行,穿越机可以用黑羊接收机或者黑羊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有个控就行,穿越机可以用黑羊接收机或者黑羊控

请问直升机对控要求高吗?

网友C:
不纠结,futaba16iz买就对了
玩十年航模的几乎人手一台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纠结,futaba16iz买就对了
玩十年航模的几乎人手一台F

支持,基本上坚持玩下去,还是要入手这些

网友:
想折腾玩花式买开源系统,想稳定保守飞行玩封闭系统

网友: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就对了

网友:
乐迪at9pro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带电压回传,这样开源闭源都方便看电池状态。我的d10就是没有这个,不过飞久了自己也知道电池续航, ...

D10 可以显示动力电池电压的,前提的你的接收机支持回传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10 可以显示动力电池电压的,前提的你的接收机支持回传数据

请问哪款接收机支持动力电压回传?还有,您说的是不是需要刷机后的系统才可以?能否给出接收机型号,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款接收机支持动力电压回传?还有,您说的是不是需要刷机后的系统才可以?能否给出接收机型号,谢谢 ...

确实要刷D固件才有,刷一下也不难。接收机我用的是loli 8通。也可以买商品接收机带回传电压的即可。
自己单独加3个高频头(不超过30元)就是一个低成本的多协议遥控器,基本上OP的协议都有。最大缺点就是D固件已经不会在更新了
不过应该是便宜的开源多协议的一种选择

网友E:
全都玩又打算只用一个控的话就开源。进几块钱一个的付费群,正常且快速的学习一下开源系统,比第一次用苹果系统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要刷D固件才有,刷一下也不难。接收机我用的是loli 8通。也可以买商品接收机带回传电压的即可。
自 ...

我早就刷了最新的固件,只不过没换多合一。用的还是原厂的接收机,所以没有电压回传

网友:
接收机价格很关键,发射机可以预存很多飞机,但是每一个架飞机都要配一个接收机,不可能总拆下来的。慢慢下来得有七八架飞机,接收机贵了,就好几千。

网友:
ET16,不管是通道还是功能绝对够用

网友:
用了一年ET16,感觉挺不错的。接收机也便宜,最贵的也才128元,买多了也不觉得心疼。遥控距离最远飞了500多米, 怕图传丢失,没敢飞更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都玩又打算只用一个控的话就开源。进几块钱一个的付费群,正常且快速的学习一下开源系统,比第一次用苹果 ...

哪里有可以学的群? 有兴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