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家降落的时候是把油门拉到底还是需要一点油门

楼主(2022-05-05):
起飞和空中没什么说的,大家降落的时候是把油门完全关闭飘下来还是需要一点油门保持姿态落地才关闭油门呢?有没有什么讲究?
因为我玩
模拟器
的时候基本上是半空中关闭油门飞机也不会直接栽下来。拉拉升降舵还是能比较平稳的降落。但实际操作应该不会这样吧。新手求教(已炸机)。

网友A:
带一点油门比较好降落,听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一点油门比较好降落,听说的
就怕带油门不好掌握,一带又多了,降落到自己把控不了的地方去了。(比如池塘或者撞树上)

网友B:
我是带油门降落,一般1/3的样子,看情况调整,多练习,大不了复飞。

网友C:
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降落,只有自己多练

网友D:
稍带一小点儿油门,尤其是离地较近时,如高度较高也可全收油门滑翔以更有效果的的降低高度缩短降落距离,近地时再根据实际情况补点油,总之要控制好距离,高度、速度三要素和油门大小程度关系很大,失速就要补油,超速就要减油等,常练习就会掌握将飞机的速度控制在失速的边缘时从而达到完美降落。

网友E:
带油降距离长一点,需要同时控制好油门和升降,相对来说难一点但是更好看,大部分练习机都能关油降,把握好升降舵就行

网友F:
带油降比较好,尤其是涵道机,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网友G:
看状态,降落的话,要选择好下降线(或者说 下降角度)。
四边航线远边,过了正前方就可以开始考虑下降了,可以油门收到低。转弯,进入底边之后观察下降速度和角度,决定油门位置。进场的时候找参照物
下降过程中,简单一点,就一直保持机身水平。如果下降(垂直速度)快了,补油门,下降慢了收油门。

网友H:
练习3D,基本上都是手接,大不了玩个趴趴降!

网友I:
跟飞机有关系,有的可以全收降落

网友J:
油门全关,飞机起落架会坏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以前飞塞斯纳每次降落都要修理起落架

网友K:
跟機型及風速,要自已需要.

网友L:
这个没有绝对的,掌握好姿态随机应变即可。另外电调没开刹车功能的话,速度快的情况下可以开一点速度起到刹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