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700

楼主(2022-05-05):
自入700那时想写个感受却忘记了,如今想起来有空就来填补这一空缺
首先是要从新手的角度去看待,那么这个整体评价就是香!非常的香!
我晚入坑,不懂直圈的历史变故,这机没几个人买,但是这个套装真的便宜,到手没太大落差,圆700梦,知足了。技术一般,没法评价手感,与其浪费时间挑设备,还不如早点飞起来享受乐趣。
由于只有一台700,没法做对比,只有拿360来比较了,尾波有段行程可以调皮带松紧,尾管是方形的方便多了,不用自己调水平,就喜欢直插的快感!
一体的电机座和轴承座也很方便,不用调洞的体位,精度也够,就是直插的快感!
碳板挺锋利的但有给防磨条,电池扎带也有给。
接下来就是自己遇到的问题吧
尾拉杆按照说明书装不合理吧,套子套住六角头了还怎么拧连杆头,调节长度用钳子夹不住啊。反正我是502粘死,留个头出来。 还有连杆头也差点把我拧崩溃了
电池板这误差啊,还要打磨了才能扣的住,新买的板还进不去。。 还有就是我个人观点觉得这个卡扣挺脆弱的,不敢用力掰。
最生气的地方就是这个脚架了!!!为什么要用机米螺丝啊!!!差点拧滑了都拧不到底!管子还没孔,还要用这个钝头的机米攻塑料!真是拧的我手都抖了。
按照说明书方式安装电调,电机线不够长,去掉碳板勉强能连接,但是隐藏在下面也不方便拔线。而且油门线也是没有余度了。 我现在是把碳板去掉了。不过这样装头罩又不好扣了。烦人。。。。

头罩要居然要自己扩孔,还要买个扩孔工具,尾浆双螺帽,要买一对5.5套筒,玩飞机就应该啥工具都有,没有就别玩飞机。好吧。

尾波固定螺丝刮皮带,幸好及时发现了。 因为拧紧螺丝的话会导致的尾管变形,螺丝刚刚好陷进去触碰到皮带。如果要加螺丝就要加个垫片。其实不加螺丝也够紧度的。
飞了一段时间发现的,塑料的尾管夹开裂了。这个地方果然是不能省料子啊!
起飞重量是5.9kg,电池800g*2,应该是比较重的吧?我是温柔的自旋翻加温柔的侧摆,85油门,5min,下来3.75左右。
就想到这么多了
还有什么以后想到再补充了。

楼主:
下一台买哪个好咧

网友A:
尾管夹看起来有点弱啊能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夹看起来有点弱啊能开裂。。

是啊!弱爆了!重要的地方必须金属!

网友B:
这一对比,感觉360这么小啊

网友:
看着好单薄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对比,感觉360这么小啊

何止是小,当时把我震惊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raw700

已在购物车封尘,不知何时能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止是小,当时把我震惊的呀!

震精了

网友D(2022-06-10):
富丽的十字盘用的还是普通轴承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丽的十字盘用的还是普通轴承

正好请教一下好轴承都有哪些牌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好请教一下好轴承都有哪些牌子?

不是轴承品牌的问题,而是十字盘和主轴座还有桨价格轴承那些最好是使用双列角接触轴承,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精品轴承”。
来自微站

网友D:
另外想问下楼主,富丽这台700好飞吗,几个起落了,质量如何。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轴承品牌的问题,而是十字盘和主轴座还有桨价格轴承那些最好是使用双列角接触轴承,而不是那种所谓的 ...

感谢大神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想问下楼主,富丽这台700好飞吗,几个起落了,质量如何。

主要我也是刚入门,也没飞过其他700,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也是刚入门,也没飞过其他700,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也是去年才刚入门,算不上大神,还是个新手,我买过fw200,亚拓470,小罗520,饱受小罗直升机的折磨,差点就退坑了,小罗的飞机轴承还是挺好的,但我以后都不会购买了,宁愿去买富丽,也不买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