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直机小白,准备入坑!

楼主(2022-05-06):
入模10年有余,一直钟情固定翼飞机,特别是像真机型
市面大小厂家的各类桨机和涵道机飞过90%,可见本人往期发帖
现对直机感兴趣,一是放家里不占地方,二是对飞行场地的要求不太高
看中了一家店的直机,专门做像真机,他家也有B站飞行视频,感觉不错
我看450级的要3800+,500级的要7800+,比固定翼贵多了
现向各位大神请教,是否值得入手玩玩
个人不喜欢飞3D,就喜欢模拟真机飞航线,纯粹用来欣赏

网友A:
一:固定翼的飞行经验对直升机几乎完全无帮助
二:只学习飞航线不算太难,撸三个月50-100小时模拟器没问题
三:像真直升机可以用h1之类的飞控
四:直升机不占地方你想多了,玩的越多你会越向往大直升机,照样占地方

网友B:
有句话这么说的,会飞直升机的人肯定会飞固定翼,会飞固定翼的人不一定会飞直升机

网友C:
直升机需要的耐心超出想象,先模拟器练习四面悬停,你认为可以坚持就上个冰人,这个机价格合适精度高可以少很多折腾,3s锂电就够了。必须一步步来,四面悬停练好再说,练不好出掉。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这么说的,会飞直升机的人肯定会飞固定翼,会飞固定翼的人不一定会飞直升机

这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固定翼的飞行经验对直升机几乎完全无帮助
二:只学习飞航线不算太难,撸三个月50-100小时模拟器没问题
...

我就是看到这家是安装H1飞控 并调试好后再给客户
我准备只玩一台 休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这么说的,会飞直升机的人肯定会飞固定翼,会飞固定翼的人不一定会飞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需要的耐心超出想象,先模拟器练习四面悬停,你认为可以坚持就上个冰人,这个机价格合适精度高可以少 ...

我就是不想折腾 就想买个调试好的整机随便玩玩 也不练习什么动作

网友D:
既然是休闲玩一玩,买个这种也挺好。价格确实不便宜。如果能花这个钱,入一台也挺好。

网友D:
另有一个方法是自己买普通直升机的架子,换上像真机的壳,很多人这么改。需要的话自己再买个H1飞控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固定翼的飞行经验对直升机几乎完全无帮助
二:只学习飞航线不算太难,撸三个月50-100小时模拟器没问题
...

有帮助的  飞行路线  飞行空域  心中都有底的

网友E:
随便小的练习机炸了便宜的买一个,,,
pls:像真壳很贵,一炸就就残了或者报废,刚入门谨慎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休闲玩一玩,买个这种也挺好。价格确实不便宜。如果能花这个钱,入一台也挺好。

我就是想图方便 店家能够帮忙调好 我到手直接玩
平时主要摆静态 没事的时候玩玩航线
入一台就够了 主业还是在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有一个方法是自己买普通直升机的架子,换上像真机的壳,很多人这么改。需要的话自己再买个H1飞控装上。

我就是不想折腾 直接买个像真的 有一定尺寸的 随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小的练习机炸了便宜的买一个,,,
pls:像真壳很贵,一炸就就残了或者报废,刚入门谨慎考虑

我就是想图方便 店家能够帮忙调好 我到手直接玩
平时主要摆静态 没事的时候玩玩航线
入一台就够了 主业还是在固定翼
不想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想折腾 就想买个调试好的整机随便玩玩 也不练习什么动作

不动手那是不可能的,精度不行有很多故障无法排除,调试不好没办法练习。直升机不练习,悬停都做不到。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动手那是不可能的,精度不行有很多故障无法排除,调试不好没办法练习。直升机不练习,悬停都做不到。

我看店家视频 发货前全部调好 并且装了飞控 悬停这些感觉直接调试成为笨人模式

网友:
一般就不建议了,新手还是买个小飞机或者收个2手机先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图方便 店家能够帮忙调好 我到手直接玩
平时主要摆静态 没事的时候玩玩航线[/backc ...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直升机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模拟器,基本上不管店家怎么给你调好,起飞秒炸的几率超过90%。

真要想以后静态玩的话,推荐先收一台小鸡来练手和炸(例如M2),基本上入门了可以稳定起飞,悬停和简单航线了再买像真机。

网友:
可以买,有H1飞控,到手就能飞,不用怕。因为自己没组装过直升机,不敢自己组装,所以打算买的。在我们群里咨询的时候,本地有大佬说可以帮忙组装,所以自己买了机架和其他电装。后来觉得还是自己组装好点,能练手,坏了能自己修,大不了机架炸坏了再买一台请大佬帮忙装,机架也不贵,1000多,所以五一自己组装了,有问题就问大佬和机架卖家。下次回家重新调一下飞控就能试飞了,我买的H1飞控。

我测试了一下,还可以,没感觉到明显震动。没敢开全油门,怕旋翼头甩飞了,心理问题,其实没事,这个旋翼头可是大佬帮我组装的。安全性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