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肥翁动力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2-05-06):
油门推到最大,两边的马达交替输出最大动力,因此起飞的时候,飞机左右不停的摇摆,油门小了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单独测试一边的马达,马力最大,输出都正常,有人遇到过这种坏事吗?

网友A:
估计电池输出电流不够,换C数大的电池或并联多一个电池。

网友:
推测是供电的问题, 电池,导线,接头,焊接的质量,散热,稳压模块的性能等影响供电的质量。顺便问一下,这飞机翼展多大?

楼主:
好像有一米多吧,淘宝上有它的尺寸数据的,关键词 肥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输出电流不够,换C数大的电池或并联多一个电池。

并联三个电池,还是一样的

网友:
找找看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还真是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是没遇到过

我也第一次遇到,非常奇怪的问题,希望有缘人能解答

网友C:
两边电调舵机线试试加磁环?要不换质量更好的电调?或者把一侧的bec中间供电拆掉?

网友:
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电调舵机线试试加磁环?要不换质量更好的电调?或者把一侧的bec中间供电拆掉?

没有bec,买的很好的电调了。单独测试没问题的,说明设备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需要设置协议

网友D:
或者3通道混控,一个电调插一个通道,然后再地面站里选数字电调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3通道混控,一个电调插一个通道,然后再地面站里选数字电调协议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2022-06-29):
不是什么协议问题,也不是电池供电不足,是买到了垃圾马达,淘宝的水好深啊。
最后换了一对2204的马达,价格20元一个,飞机就没问题了。